怎么才能让无线数传距离很近,3m以内?

楼主(2012-11-28):
如题,最近在思考进门就读卡的东东,考虑过RFID方式,但是 那个都很近。

网友:
设置发射功率应该是可以的吧,不过无线发射,严格设定在3m是不可能的,跟外界环境关系很大。

网友:
RFID 的UHF好像距离比较远

楼主:
假如,无源的RFID 读卡器 两个读卡器 相互读写 距离会不会远点呢?

网友:
参考汽车自动开锁原理,低频唤醒,高频通讯

网友:
无线定向、测距

先发一个hello问一下,看看有多远。

限制自己的发射,那调功率了,不过,如2楼说,严格的3米内,是不可能的。

网友:
汽车开门原理,应该是低频传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