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3GD20 DMA 调试成功,请教数据校准方式和灵敏度设置

楼主(2012-11-28):
拿STM32F3discover在玩,用SPI1 实现L3GD20 陀螺仪数据传输,
本来昨天晚上就调试好的,可是由于换来个USB口供电,结果数据就是不对,, 换过来后一切正常。浪费我一个早上。

目前抓到的数据零点漂移比较大,如果做积分运算,肯定需要处理。请教有什么好的处理方式。

flyposeangle 的数据没有进行量程转换,需要/57.1429=DPS

另外,一般鼠标,航模   灵敏度一般设置在那个等级,16bit fullscale 250   50  2000.这个没经验,希望做过的给点经验。

下一步准备把LSM303用DMA驱动起来,这样可以做惯性导航和控制鼠标了。

楼主:
等高手出现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软件啊,能看变量,界面挺漂亮

网友:
mark一下,今天刚买的F3discovery,明天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软件啊,能看变量,界面挺漂亮

难道你没用过MDK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你没用过MDK

我用的4.12   keil for arm    没看到这样漂亮的变量监视啊

网友:
也在调试这玩意,楼主用的是eclips吧

楼主: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MDK 没有装别的辅助软件,

网友:
SHOW下我抓到的数据:陀螺仪

网友:
SHOW下我抓到的数据:加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SHOW下我抓到的数据:加速度

感觉你的数据也抖得厉害,,

另外你这个是什么软件,, 我一直找不到好的 能显示多通道的上位机软件。

网友:
如果是一条直线,那肯定有问题。 “抖得厉害”要看幅度,即看百分比,比如陀螺仪数据,满量是65535, 上面的数据抖动是20-40,即0.03%。 你能说0.03%抖动得很厉害吗。

软件用自己写的:

网友(2013-02-22):
期待楼主能调试OK。

楼主:
两个传感器已经全部使用DMA和中断方式调试OK,

期间调试IIC的过程中因为使用断点,导致MCU没有和从设备同步,总是不能正确读取,后来使用串口打印就好了 。。。

目前在构思 姿态和运动解析。

网友:
我今天也开始用stm32f3discovery  楼主你有L3GD20资料吗  教教我怎么玩啊 官网上的程序很多 看哪个好啊

楼主:
stm32f3discovery   有相关的程序。

网友C:
有stm32f303的固件库手册吗   stm32f303和stm32f103的固件库 差很多 特别是IO口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stm32f303的固件库手册吗   stm32f303和stm32f103的固件库 差很多 特别是IO口方面    ...

去ST的网站找。

网友D(2013-04-04):
请教楼主陀螺仪静态输出多大啊,我的Y和Z轴约为0.8DPS左右,X轴明显大了,有1.5DPS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陀螺仪静态输出多大啊,我的Y和Z轴约为0.8DPS左右,X轴明显大了,有1.5DPS ...

我的当时没到这么大。只有0.4的样子。不过感觉还是偏得厉害。
磁场的更加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