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迅程序求助!

楼主(2012-11-28):
89s51通讯程序调试接收不稳定,那位朋友做过交流一下。
   没起始位判断程序:
/*****************************************************************************
*      seri_send                                                                                                    *
******************************************************************************
*       Input Variables:                                                                                                    *
*               uchar *p,uchar data_len                                                                                    *
*       Return Variables:                                                                                                    *
*               None                                                                                                    *
*****************************************************************************/
void seri_send( uchar *p,uchar data_len )
{
uchar i;
     for(i=1;i<data_len;i++)  {
                  SBUF=0x30+i;
               while(TI==0);
                TI=0;
              }
             SBUF=0x4f;
              while(TI==0);
                TI=0;
            SBUF=0x4b;
              while(TI==0);
                TI=0;
  }
/*****************************************************************************
*      recieve_comm                                                                                                    *
******************************************************************************
*       Input Variables:                                                                                                    *
*                None                                                                                                    *
*       Return Variables:                                                                                                    *
*               None                                                                                                    *
*****************************************************************************/
void recieve_comm(void) interrupt 4 using 2{
        if(RI==1)  num=SBUF;
         RI=0;
        send_buf[m_i]=num;
           m_i++;
     if(m_i>9)m_i=0;
        }
    接收数据顺序不确定。
有起始位判断程序:
/***********************************************
*      seri_send                                                             *
************************************************
*       Input Variables:                                                    *
*               uchar *p,uchar data_len                                *
*       Return Variables:                                                  *
*               None                                                          *
************************************************/
void seri_send(uchar data_len )
{
uchar i;
/* send_buf[0] = *p;
    for( i=0; i< data_len; i++)
    {
            p++;
     send_buf[i]=*p;
        SBUF = send_buf[i];
        while( TI == 0 );
        TI = 0;
    }*/
              SBUF=0xcc;
              while(TI==0);
                TI=0;
    for(i=1;i<data_len;i++)  {

                  SBUF=0x30+i;
               while(TI==0);
                TI=0;
              }
             SBUF=0x4f;
              while(TI==0);
                TI=0;
            SBUF=0x4b;
              while(TI==0);
                TI=0;
             SBUF=0xdd;
              while(TI==0);
                TI=0;
  }
/*****************************************************************************
*      recieve_comm                                                          *
******************************************************************************
*       Input Variables:                                                     *
*                None                                                        *
*       Return Variables:                                                    *
*               None                                                         *
*****************************************************************************/
void recieve_comm(void) interrupt 4 using 2{
        if(RI==1)  num=SBUF;
         RI=0;
     if( num == 0xcc ){                  /* 是开始字符吗? */
        flag_f = 1;
       }
    else
    {
    if(flag_f==1){                      /* 已经接收到开始字符了 */
        if( num !=0xdd) {              /*如果接收到的不是结束字符,则是数据帧中的数据*/
         send_buf[m_i]=num;
           m_i++;  num=0;               /* 保存到缓冲区中 */
        }
         else                           /*接收到结束字符了*/
        {
         m_i=0;
         flag_f=0;
        }
      }
      else
       if(flag_f==0)                   /*如果没有事先接收到开始字符,说明不是数据帧的开始,返回*/
        {
            return ;
        }
    }
    if(TI)                     //处理发送中断
   {
  TI=0;
    }
  }

收不到数据。
那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收不到数据和多种因素有关,不光是软件比如线接对了吗,波特率对吗。先用示波器等看看是否在发,再看收到了什么分步调试。

网友:
程序不对:
发送时:
SBUF=0x30+i;
while(TI==0);
TI=0;
接收时:
void recieve_comm(void) interrupt 4 using 2{
if(TI)                     //处理发送中断
   {
  TI=0;
    }

程序已在中断里将TI置为0,那么发送数据时while(TI==0);将成为死循环.
修改程序: "处理发送中断"那几句去掉

楼主:
程序已在中断里将TI置为0,那么发送数据时while(TI==0);将成为死循环.

谢谢,去掉那几句还是不好用!
单片机自己收发死机。

网友:
中断里最好不要用return

楼主:
谢谢 lcw_swust 问题基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