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q2440裸机程序

楼主(2012-11-28):
在KEIL上编写2440的代码,我的板子是天嵌2440的,板子上u-boot,还有系统什么的全没有了,被擦除了,然后我觉得现在就是一款普通的单片机了,跑过流水灯,蜂鸣器,还有按键都还好的,结果到了串口的,编了程序,却始终无法打印信息,我想这是什么问题?求助

网友A:
请问 你之前跑那些流水灯是用uboot下载后跑的 还是自己烧写到norflash里面执行的?

网友:
他们给的例程不都是用ads编的,所以我感觉刚开始还是照着看看比较好,毕竟编译器和编译器之间还是有些不同的,我也是,前几天才到手的板子,也是他们的。现在也是在当单片机用,不过我是用他们nor flash里面的uboot烧到sdram或者nand flash来运行的,没有用中断的时候很正常,昨天用了外部中断,一直进不了中断,后来上网查了好久,都说是要初始化MMU,就是MMU_Init(),加到初始化函数里面就成了,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另外,我还有个问题,正准备在这儿发个贴问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 你之前跑那些流水灯是用uboot下载后跑的 还是自己烧写到norflash里面执行的? ...

我是自己烧写到norflash里面跑的,因为norflash,其他什么都被我擦除光了

网友:
这些东西可以在sram,或者SDRAM中跑的把,需要编译的时候设置好加载地址

楼主:
是的,我就是设置好地址后,用Jlink烧写到SDRAM中,掉电就没了,可是测试到串口后不知道为什么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