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使能的控制?

楼主(2012-11-28):
如图所示 b为数据使能信号,低电平有效,
但需呀受a控制,当a上出现一个脉冲的时候,则紧邻的下一个使能信号有效,但只允许有效一次?

网友:
状态1:等待a
状态2:等待b
状态3:处理 回状态1
这样就只允许使能一次了。。

网友:
或者改为使用边沿?

网友:
是不是检测信号a的上升沿啊?问题没有看的太懂

网友:
a的下降沿产生一个计数cnt = 1
b的上升呀把cnt 清零
assign d_en = cnt &&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