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程序烧录没有反映

楼主(2012-11-28):
各位大神好,小弟最近在买了块MSP430的开发板。然后用店家赠送的实例程序(2个灯闪烁)烧录。

烧录显示是进去了,
但是开发板上没有任何响应的显示啊。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啊?求指点。。。。
下面的是测试程序。。。。。。
********************************************************************/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8 P3OUT                      //P34、P35口接2个LED灯用于测试
//***********************************************************************
//                   系统时钟初始化
//***********************************************************************
void Clock_Init()
{
  uchar i;
  BCSCTL1&=~XT2OFF;
  BCSCTL2|=SELM1+SELS;
  do{
    IFG1&=~OFIFG;
    for(i=0;i<100;i++)
       _NOP();
  }
  while((IFG1&OFIFG)!=0);
  IFG1&=~OFIFG;
}
//***********************************************************************
//               MSP430内部看门狗初始化
//***********************************************************************
void WDT_Init()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

//***********************************************************************
//               MSP430IO口初始化
//***********************************************************************
void Port_Init()
{
  P3SEL=0x00;                    //设置IO口为普通I/O模式
  P3DIR = 0xff;                  //设置IO口方向为输出
  P3OUT = 0x00;                  //初始设置为00
}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WDT_Init();
  Clock_Init();                       //时钟初始化
  Port_Init();                          //端口初始化,用于控制IO口输入或输出
  while(1)
  {
     LED8=0x00;                        //点亮LED
     delay_ms(500);
     LED8=0xff;                        //熄灭LED
     delay_ms(500);

  }
}

网友A:
这个软件没用过,帮你顶。要是在北京的话,可以拿过来帮你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没用过,帮你顶。要是在北京的话,可以拿过来帮你研究。

呵呵   谢谢啊,  我在浙江了。有机会去北京找你啊

网友A:
发现一个问题,你使能了XT2,板子证明没看到晶振。你把时钟初始化去掉试试呢?要是LED常亮的话,把延时加大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谢谢啊,  我在浙江了。有机会去北京找你啊

嘿嘿,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现一个问题,你使能了XT2,板子证明没看到晶振。你把时钟初始化去掉试试呢?要是LED常亮的话,把延时加大 ...

晶振在单片机下面了,程序里写的灯 都没有工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振在单片机下面了,程序里写的灯 都没有工作的

没工作是不亮吗?那还是把时钟初始化去掉吧,看看在默认的DCO下面是否可以运行。或者先下载一个运行就点亮LED的代码,看看是不是下载下去了。

网友B:
看txt文件没什么异常,估计是程序问题或者板子问题,很简单,一直高电平,万用表测量,一直低电平,万用表测量,都是测量cpu出来的io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txt文件没什么异常,估计是程序问题或者板子问题,很简单,一直高电平,万用表测量,一直低电平,万用表 ...

程序是买开发板时送的配套程序啊, 烧录进去没有反映。 I/O口也测试了,没有变化。。。。

楼主:
呵呵  问题找到了,是8M的晶振坏了。。。。。

网友:
直接用jtag口下载调试呢,那样仿真才直接,做这个肯定要一个仿真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