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三极管 控制24v继电器

楼主(2012-11-28):
8050的参数:Ic=500mA,hFE=120-350

继电器参数:
工作电压24v,工作电流18.7mA,直流电阻1280欧

请教高手,这个电路有没有问题,三极管能工作在饱和状态和截止状态之间切换吗?

网友A:
似乎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没问题

我还是有些疑惑。

1.这个电路的8050的基极电流大约为5mA,集电极电流肯定在100mA之上,而继电器只需要20mA 就可以工作了。这个高的电流没有问题吗?

2、继电器可否可靠关断?

3、这里的三极管作为开关器件来用,三极管应该工作在饱和和截止状态。
    若是按照继电器20mA的电流作为集电极电流,需要的基极电流不到1mA,这样小的基极电流,三极管能饱和吗?

网友B:
Ib设置太大了,4.7K改成47K差不多,否则电阻功耗可能无法使用0805普通贴片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Ib设置太大了,4.7K改成47K差不多,否则电阻功耗可能无法使用0805普通贴片电阻。 ...

这里的三极管作为开关器件来用,三极管应该工作在饱和和截止状态。
若是按照继电器20mA的电流作为集电极电流,需要的基极电流不到1mA,这样小的基极电流,三极管能饱和吗?

我很疑惑,希望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A:
18.7mA / 120 = 0.1558 mA
理论上比这个大就行了,一般取值要比这个大个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7mA / 120 = 0.1558 mA
理论上比这个大就行了,一般取值要比这个大个几倍

要三极管饱和,难道不是500mA/120 吗?

楼主:
大牛们 给点建议啊

网友:
一般饱和度放大倍数选择在30~50倍就差不多了,现在的三极管放大倍数都比较大。

网友:
4.7K的电阻上有0.1W的功耗。

楼主:
那改成下面这样可以么?

网友:
这样应该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三极管饱和,难道不是500mA/120 吗?

敢情你就是这个帖子里的学生啊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A%E5%AD%90%E5%BC%9F

饱和简单来说,就是三极管完全导通了,ce极电压几乎为0。此时Ic与外围电路有关,阻性负载时,Ic已达最大值,即使Ib再加大,Ic也不会再增大,饱和了。

网友:
问个问题,这个直接用光耦驱动行不行呢?或者直接用三极管驱动?光耦是为了隔离3.3V的GND和24V_GND吧,

网友C:
不行的,光偶输出属于集电极开路输出,需要上拉,然后低电平有效。你那样高电平有效在低电平时候光偶输出曾高阻态,继电器不能释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的,光偶输出属于集电极开路输出,需要上拉,然后低电平有效。你那样高电平有效在低电平时候光偶输出曾 ...

把47K电阻从光耦发射极改到 光耦集电极?

楼主:
高手给指导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给指导啊!

http://www.amobbs.com/thread-3426749-1-1.html

这个帖子里有光耦的用法。

楼主:
这个帖子很冷清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改成下面这样可以么?

按照下图使用肯定无问题,也不会出现干扰误动作!

网友(2013-04-22):
虽然是老贴了,但是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感谢几位楼主!

网友:
4.7K和100K电阻要换一下位置。不然偏置电压太高,会把三极管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