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玩胆机的朋友?

楼主(2012-11-28):
有没有玩胆机的朋友?能指点下小弟,想弄个成熟的胆图纸DIY台机机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

当然,传说发骚功放,就是电子管功放,原质原味的那种

网友B:
玩过,自己装了台,出声了,后来出掉了~~~我那个前级4只12AX7B,后级2个EL34B,功率50W  ,不折腾了,烧钱的玩意~~~~关键牛贵啊~~~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过,自己装了台,出声了,后来出掉了~~~我那个前级4只12AX7B,后级2个EL34B,功率50W  ,不折腾了,烧钱的 ...

朋友,还有相关的资料吗?
能否给小弟一份
先谢了
方便的话Q聊:275730002

网友:
其实你可以不弄胆后级

做个胆前级

也不用昂贵的管子和输出牛

简单的6N3就很好的说

网友:
同意楼上的,一般的,主要是后级的管子和输出牛比较贵,前级小功率管不是特别贵的说,进口的除外;
我也是计划以后搞个胆前石后的组合;
原来还买过两只FU-80,超级大的两只功率管,想着将来做个100W*2的功放,后来,算了下,光两只输出牛,估计就得千来八百的,还要2000+超高电压,于是送给实验室老师了;
还陆续买过一些FU-50神马的,现在看来也得永远睡大觉了,还是石机来的爽快,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主要是功率可以很大,计划做个500W*2的放家里,我是个功率控

网友:
强力围观,不懂前后级的说

网友C:
这个不玩也罢,太鸡肋了,那个效率跟钱呀,太贵的玩不起,功率动不动就是几百W~~~有意思吗?我也自己组了两台现在扔在旁边了

网友D(2013-05-30):
小弟刚做了6n8p+6p3p的胆机 花了500来大元 音箱600多 煲了1个多礼拜 感觉舒服多了。对了 喇叭是声韵4寸全频的 可能太小了 低音出不来 。

网友(2013-07-23):
12AX7+6L6GC 声音挺暖的。

网友:
把胆机扔一边的要么是胆机没做好,要么是音源配不上胆机!
不要说你你做了胆机用的音源是MP3,最少要原版CD碟配台CD机吧

网友(2015-10-20):
有啊
我现在还玩胆机呢~~~~~~~~~~~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小弟刚做了6n8p+6p3p的胆机 花了500来大元 音箱600多 煲了1个多礼拜 感觉舒服多了。对了 喇叭是声韵4寸全频 ...

天哪 居然找到我的发言了
现在看来低音出不来不是喇叭小
是牛的电感量不够呀
最近新做胆机花了3k 比之前那个好多了

网友E:
一直想玩300B,之所以不敢动手,一个是太贵,二是不知哪家的牛好。

网友(2016-03-01):
引用 网友E:
一直想玩300B,之所以不敢动手,一个是太贵,二是不知哪家的牛好。

Tango的输出牛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天哪 居然找到我的发言了
现在看来低音出不来不是喇叭小
是牛的电感量不够呀

感觉你擅长的不是胆机
而是wifi 小车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玩也罢,太鸡肋了,那个效率跟钱呀,太贵的玩不起,功率动不动就是几百W~~~有意思吗?我也自己组了两 ...

兄台的胆机功率几百瓦?

网友:
有的。我在玩。KT88

网友:
这个供你马参考

网友(2016-04-29):
先买个现成的玩玩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