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2-11-28):
好吧死了一帖了..换个方式问下.看有人能帮助我下不...
如题,使用C2051单片机晶振16M 波特率250K
串口通信方式2发现接收机无论如何也接收不到第九位数据.
即RB8始终等于0
附发送机 接收机源程序 及仿真图.

求帮助=.=

楼主:
#include  <reg2051.h>
main()
{
  SCON=0x90;
  PCON=0x00;
  EA=1;
  ES=1;
  while(1)
  {

  }
}

void see() interrupt 4
{
           RI = 0;
       if(RB8)
           {
             P1 = SBUF;
                 while(1);
           }
}

接收机程序

楼主:
#include <reg2051.h>
sbit key = P3^7;

void output(unsigned char now)
{
        unsigned char j;
         SBUF = 0x00;                           //起始码
         while(!TI);
         TI  = 0;
         for(j = 10;j>0;j--)
         {
         SBUF = now;
         while(!TI);
         TI  = 0;
         }
}

void out_init()
{
        SM0 = 1;
        SM1 = 0;                                  //工作方式2
        TB8 = 1;
   P3_1 = 1;
}

main()
{
        out_init();
        while(1)
        {
                if(!key){
                output(0xaa);
                while(!key);
                }
        }
}
发送机程序.

网友A:
这个怎么了,有问题me

网友B:
从电子示波器可以看得出你的第九位数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了,有问题me

就是接收机 始终接收不到第九位数据....
RB8 ==1 的条件成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电子示波器可以看得出你的第九位数据么??

条件有限...没有电子示波器.但是手头有一个 可以肯定发送过第九位数据的设备.但是接收不到第九位数据.

楼主:
好吧 问题解决了....果然我很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