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boost型电源设计(LTC3787)

楼主(2012-11-28):
不知论坛里有没有使用过LTC3787这个芯片的。目前我使用此芯片做28V,5A输出的稳压电源。在空载的情况下,芯片都被烧坏,未找到原因。电路使用的芯片资料上的p29页的figure11。电路没有短路情况,仔细检查了连接情况,并测试无短路的情况下上电。上电后芯片发烫,Vfb和ITH的电压不是芯片资料上说的1.2V左右。断电后测试芯片的INTVcc与sgnd两个脚短路(芯片内部损坏,取下芯片单独测试的引脚)。在网上有人指出可能是焊接工艺使芯片损坏,个人觉得有可能,但怎样使焊接让他不损坏呢?这个片子让我头疼,坏了6片了。是什么原因都还没找到,希望论坛里有用过的帮忙分析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2013-06-03):
。。我的INtVCC 是个十几赫兹的方波,电路没工作。。

网友A:
芯片同样发热,没法带载,电流0。4A左右,输出电压有。。。。带载后跳回输入电压,并不会回升

网友:
焊接时,一定要断所有电(要拔掉插座),有几次焊接一个MOS管,没拔插座,就关了一个开关,焊上就坏,查了半天。后来有次焊一个芯片温度高了,也是焊上就坏。
个人觉得:焊接温度不要超过300,    一定要完全断开所有电再焊接。

楼主:
非常谢谢大家的跟帖回复!此问题已经解决,但解决办法有违背官网提供的datasheet里的原理图,我将“电路使用的芯片资料上的p29页的figure11”中的VBIAS接到Vin端便好了。按照DATASHEET上接到Vout端,发现始终有问题,不知是我自己没发现原因,还是此原理图自身给错了。希望对大家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同样发热,没法带载,电流0。4A左右,输出电压有。。。。带载后跳回输入电压,并不会回升 ...

非常谢谢大家的跟帖回复!此问题已经解决,但解决办法有违背官网提供的datasheet里的原理图,我将“电路使用的芯片资料上的p29页的figure11”中的VBIAS接到Vin端便好了。按照DATASHEET上接到Vout端,发现始终有问题,不知是我自己没发现原因,还是此原理图自身给错了。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2013-09-24):
引用 网友B:
非常谢谢大家的跟帖回复!此问题已经解决,但解决办法有违背官网提供的datasheet里的原理图,我将“电路 ...

都不记得我的片子烧完了没有。。。嘿嘿,还有2块3791,不过封装又是个蛋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