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AD口大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2-11-28):
ATtiny88 的 AD 测量电路见附图, AD参考电压用3.3V, 程序打开ADC0测量. D1阴极串入电流表测量MCU的电流(不包括3.3V 稳压的电流) 发现2个问题:
(1) R1如果接入, MCU的电流是13mA. 如果R1不接, MCU的电流是0.8mA. 理论上AD脚的内阻是很大的, 为什么R1会造成大电流出现.
(2) 如果AD_CTRL输出低把3.3V 稳压IC关掉,  MCU的电流会变大到60mA, 测量3.3V并不为0, 大概是2V多, MCU从哪里出现漏电流?

网友:
(1)可能ADC0的方向被设置为输出了
(2)楼主可否把XC6219的手册贴出来?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了, AVCC的范围是VCC-0.3V到VCC+0.3V. 如果按我的电路VCC是4.3V, AVCC是3.3V,不符合要求, VCC会灌电流到AVCC造成大电流. 把AVCC改接MCU的VDD或不接,用内部Vref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