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一个无线收发模块啥!!!

楼主(2012-11-28):
1个主机对于24个从机,24个从机采集数据发给主机,主机通过串口发给电脑上位机处理显示

最好SPI或者串口接口,成本15RMB以内。

谢谢了哈

网友A:
24l01 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l01 字数补丁

谢谢,你的头像好淫荡

网友:
你的钱好大!
字数不够

网友B:
距离没说, 距离近的可以用 几元一个的 2.4G 模块, 比如 A7105模块,
要距离远的 100米以上的 ,就SI4432 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距离没说, 距离近的可以用 几元一个的 2.4G 模块, 比如 A7105模块,
要距离远的 100米以上的 ,就SI4432  ...

50M就可以了,不知道能不能穿透墙

网友:
50M 弄个 2.4G 的 外置天线的就可以了。便宜 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