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具行业的进来讨论下,用单片机做恒流驱动是否可行。

楼主(2012-11-28):
如图,用单片机的模拟比较器作输入,采集电流检测电阻RS上的电压,然后用PWM输出,完成LED的恒流。不知这样的设想是否可行?大伙给点意见看法。

网友A:
有专门的pwm芯片
比单片机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pwm芯片
比单片机便宜

如果是三路RGB恒流呢?如果调光本身就需要单片机芯片。而使用单片机多余的资源即恒流又调光。

网友:
加个LED驱动IC

网友B:
成本和可靠性,负载程度 不如专门的芯片!
全特别定制品,可以考虑加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本和可靠性,负载程度 不如专门的芯片!
全特别定制品,可以考虑加单片机 ...

能否推荐些好的,外置MOS管的恒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