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有什么错误啊?为什么上位机不显示啊!

楼主(2012-11-28):
代码有什么错误啊
#include <msp430x14x.h>
char rece[7];
int count=0,f=0;
void HELLO(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6;i++)
  {
  while((IFG1&UTXIFG0)==0);
  TXBUF0= rece[i];
  }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UTCTL0|=SSEL1;
UBR00=0x69;  UBR10=0x03;
UMCTL0=0x00;
ME1|=UTXE0+URXE0;
UCTL0|=CHAR;
UCTL0 &= ~SWRST;
IE1|=URXIE0;
P3DIR|=0x10;
P3SEL|=0x30;
_EINT();
for(;;)
{     if(f==0)
     {
       f=1;
       HELLO();     //f=1;
     }
  }
}
#pragma vector=U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void)
{
   rece[count]=RXBUF0;
   count++;
   if(count==6)
   count=0;
}

网友A:
是上位机接收不到数据吗?有以下问题
1、开始的时候马上发送,rece数组中没数字。
2、while((IFG1&UTXIFG0)==0);  这个应该是while((IFG1&UTXIFG0)==1);  吧?
3、接收到数据后不会回传。
建议楼主弄个仿真器,对调试程序很有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上位机接收不到数据吗?有以下问题
1、开始的时候马上发送,rece数组中没数字。
2、while((IFG1&UTXIFG0) ...

是啊,该怎么改啊,就是收不到数据啊,请高手指教啊!希望加QQ:2216054168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该怎么改啊,就是收不到数据啊,请高手指教啊!希望加QQ:2216054168 ...

你分开调试,先把发送调试通过再说,先只发一个数。
另外建议你参考一下TI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