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上位机,delphi写的,大家过过目 数据显示加波形图 嘿嘿

楼主(2012-11-28):
RT,串口基本收发,高级收码,高级发码,精确到毫秒级,
通讯协议自定,但是下位机发送给上位机的格式固定,为  0XFA+功能码+数据长度+数据     数据长度不包含FA和功能码
FA和功能码在程序中可自己设置
可以自定义波形显示通道,缩放
可以显示遥控通道数据
做的还很简单,发上来给大家看看,给提提意见哈
目前波形显示还是挺好用的,大家可以试试
另外就是求一份stm32好用的i2c,现在调i2c,是在太头疼了......

网友:
帮顶~~看起来控件就要话好久~~

网友:
下载了,帮顶。。。虽然近期还用不上,但是收藏了。。。感觉非常好

网友:
能不能贴个波形图看下
stm32 iic 昨天还看到了    晚上回去给你传

楼主:
今天陪老婆看电影。。。周末上传吧

网友:
很少看到delphi做的串口上位机 UI貌似有点复杂啊

网友:
STM32 I2C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2852-1-1.html
6樓有完整工程 可以參考下

网友:
最近在学DELPHI 下载来看看。

网友:
看了一下,这个软件感觉很不错
之前调试卡尔曼滤波用的是一个外国人用QT写的,接收的数据只能是字符串,那数据量叫一个大啊。而且软件有25%的CPU占用率。相当不爽,LZ这个看起来很好,马上试试

网友(2013-01-09):
好软件,谢谢了!

网友:
下了,貌似看着很棒,但没搞清如何自定义数据的通信协议,跪求一详细的使用说明
比如,高级瘦马中的格式\数据\数据帧\数据位都是指什么?怎么和飞控相关页的各种数据项对应上?

楼主:
和飞控相关页的功能在下一版实现了,这个时间长了,等我晚上有时间了再上传新的啊

楼主:
你发送0xfa加0xf1加随后的数据长度,在高级收吗设置fa和f1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大虾啊,真是太谢谢了!
我试了一下,果然可以用,只是整数是高位字节在前的,FLOAT类型的浮点数却不管怎么颠来倒去还是画不对波形.
另外,波形怎么是从右向左走的,还只显示一小段?
期待晚上新版本!!!!

楼主:
波形用右键可以拖动,float发现用着意义不大,还不如在飞控端乘以10变成int16再上传

网友:
再次表示感激。
期待新版本有数据存盘功能,虽然窗口文本的缓冲区已经挺大的了,但还是觉得没有存到磁盘文件里方便可靠

网友A:
MMC10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MMC10能用不?

只要你知道他的通讯协议,并且符合 数据头2字节+长度+数据  的格式   就可以用

网友:
还是盼望有更新的啊。
我希望在波形窗口上,有两道可拖动的竖线,下面有两个数显窗口。拉到哪,在下面就显示这个时刻各数据的值,两组数据可方便的对比着看

网友:
当然,要是有平板上安卓版,支持Wi-Fi通信的就更棒了。

楼主:
新上位机已经上传,请看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6391443

网友(2013-08-09):
楼主好人,下载下来慢慢看

网友(2014-03-25):
大神,我现在才看到啊。。那个用c语言编写程序的四轴可以用这个上位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