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2-11-28):
现在做的一个产品用到mega16,其 复位脚悬空,在实验室时,一切正常,可是在设备系统中有时上电后会出错,有时上电就正常,发生错误时将RESET脚与VCC(注意不是GND,不是复位)短接就恢复正常了,BOD功能使能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以前复位脚也一直是悬空的从没出现过这个问题。以上都是现场人员描述的,无法得到具体情况,但是出错时只要将将RESET脚与VCC(注意不是GND,不是复位)短接就正常了。 请高手分析下原因吧,谢谢

网友:
沙发不知道,今天开始弄个atmega玩玩,还不知用什么软件编程和编译

网友:
2楼用basicom avr吧,好学好用

网友:
建议不悬空,我用M8时悬空也会有问题

网友:
电阻连到Vcc吧。

楼主:
接到VCC没有用啊,现场人员说现在运行不正常时用手拿电阻用电阻腿碰下复位脚就好了。。。

网友:
AVR复位有怕的

网友:
内部上拉,然后4148箭头朝vcc,另一端到rst,应该OK

网友:
再不行,下面接4
.7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