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吐槽。。。

楼主(2012-11-28):
用MSP430F149控制TIV0832产生正弦波,真够蛋疼啊,F149最高只有8M,产生的波不到100HZ。。。。。。。。
怎么才能提高频率啊(不换MCU)

楼主:
8M的单片机伤不起啊。。。

网友A:
有专门的正弦波产生芯片,只需要通过单片机设置频率就行了

网友B:
不知道你需要的精度是多少,要是单独为了频率的话,换F249好了,16M主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需要的精度是多少,要是单独为了频率的话,换F249好了,16M主频。

恩 哪款比这的频率更高啊   F169的内部资源倒是挺强大的 但是也是8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正弦波产生芯片,只需要通过单片机设置频率就行了

比赛的时候剩下了几片TI的DA 就是想去玩玩那片DA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 哪款比这的频率更高啊   F169的内部资源倒是挺强大的 但是也是8M

我都说了啊,F249跑到16M可以不?PIN TO PI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说了啊,F249跑到16M可以不?PIN TO PIN的

感觉16M还是有些慢 估计DA出来的信号也就几百K

网友B:
那就没办法了,换ARM或者DSP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没办法了,换ARM或者DSP把。

就在昨晚决定了要学STM32了

网友C:
楼主你起步就错误,选型又错误,还吐槽
F5XX的貌似能上比较高,但是还是没有ARM高
430是低功耗大亮点,你却叫他去搞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起步就错误,选型又错误,还吐槽
F5XX的貌似能上比较高,但是还是没有ARM高
4 ...

所以决定学习arm啊   高频的时候用的上  arm的功耗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