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Aspire2420电脑通电没反应求帮忙,附带图纸

楼主(2012-11-28):
电脑挺老的,08年买的,背光严重发黄,前几天拆开机器换led背光,由于最近较忙,一直没弄,今天抽出时间来换上了,接插高压条排线的时候手比较湿,当时电脑上的电池没拔下来,我被电了一下,然后装好背光之后开机发现没反应,插上电源连电源的指示灯都不亮了。用万用表测试MAX8770周围的电容都没有电压,查了一下资料貌似第19脚应该有电才对,花了3块钱买到的图纸,上传下来,大家帮看看,分析一下,现在系统好像没有5v。没空接着拆,没法确认。

记得坛子里有几位修电脑的大哥来着

网友A:
LZ MAX8770第19脚的5V是开机后才有的,你要去查3V5V电路,就是那个TPS51120,它推动的那两个电感是接电就会有3V5V出来的,如果没有你要查看一下他工作条件的电压都正常没有。然后去测下开机按钮,看上面是否有电压,按下是否会变低,接着查EC,供电,晶振是否起振,有示波器可以看下EC是否有读到BIOS的波形...
像你这种情况很有可能会烧了EC,因为高压条其中的背光开启和亮度调节是直接从EC出来的。
白天上班有点忙,具体要等你测下上面说的才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MAX8770第19脚的5V是开机后才有的,你要去查3V5V电路,就是那个TPS51120,它推动的那两个电感是接电就会 ...

按照您说的去检查了,那个TPS51120输入的电压正常,19v,VREG5和VREG3.3都有输出,但是VREG5只有4.7v。电感旁边的电容没有电压。就是说芯片没有震荡,没有输出。检查使用这个5v的地方,发现有个G909-330T1U-GP的LDO,该芯片输入5v,输出只有0.2v,用手摸芯片发烫。断电之后用万用表测试输出的电容两端短路。这个芯片是给EC供电的。接下来我是不是真的应该怀疑是EC坏掉了?请指点

楼主:
刚刚把EC供电输入的地方有个应该是0R电阻但是他是直接焊盘联通的,我给割掉了相当于切断了EC的供电,通电之后5v和3.3v的LDO电压都正常了,但是TPS51120的电感还是没电,我是不是由此可以判断是EC坏了?TPS51120的输出也是EC控制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把EC供电输入的地方有个应该是0R电阻但是他是直接焊盘联通的,我给割掉了相当于切断了EC的供电,通电之 ...

不好意思有点忙,现在才上线。
刚注意看了下图纸,确实TPS51120在没开机的情况下,只有LDO有输出,这个5V的LDO连接到你说发烫的LDO,转成3.3V给EC供电的,然后EC正常工作后才会发出信号给TPS51120使其中的两个电感工作的。
像你说的情况,应该是EC损坏了,淘宝上买个换上就应该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