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版keil MDK4.6成功破解,但编译还有问题

楼主(2012-11-29):
原来在32位win7下成功破解过,现在换成64位win7系统,和谐文件也是最新的,以下信息表明MDK已成功破解,但编译还是有问题

IDE-Version:
μVision V4.60.0.0
Copyright (C) 2012 ARM Ltd and ARM Germany GmbH. All rights reserved.

License Information:
cz cz
cz
LIC=KRMUD-8Y5ZT-WA1DG-J6QL4-M75UP-TXVIK

Tool Version Numbers:
Toolchain:        MDK-ARM Standard  Version: 4.60.0.0
Toolchain Path:    D:\Program Files\Keil\ARM\ARMCC\bin\
C Compiler:         Armcc.Exe
Assembler:          Armasm.Exe       V5.02.0.28
Linker/Locator:     ArmLink.Exe       V5.02.0.28
Librarian:             ArmAr.Exe       V5.02.0.28
Hex Converter:      FromElf.Exe       V5.02.0.28
CPU DLL:               SARMCM3.DLL       V4.60.0.0
Dialog DLL:         DARMSTM.DLL       V1.64.0.0
Target DLL:         Segger\JL2CM3.dll
Dialog DLL:         TARMSTM.DLL       V1.64.0.0

工程编译提示:
error: L6050U: The code size of this image (177486 bytes) exceeds the maximum allowed for this version of the linker.

在其他32位机系统上本机的机器码进行破解,和谐文件是MDK4.54的,替换原来的破解码,成功破解,工程编译没任何问题!

网友:
哎哟,太牛逼了,我也试试

网友A:
你的编译出错还是下载出错来的!你的看清楚啊!下载那地方要先芯片的!

网友B:
我的MDK4.60弄成标准版或者是专业版一直都没有成功过...
LZ这个是链接的时候出现问题了...编译的文件大小已经超过了注册的版本所允许的大小了...这代表破解未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MDK4.60弄成标准版或者是专业版一直都没有成功过...
LZ这个是链接的时候出现问题了...编译的文件大小已 ...

编译信息确实表明没破解成功,不过你看破解界面,还有MDK help里的信息,却是已经破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编译出错还是下载出错来的!你的看清楚啊!下载那地方要先芯片的!

只是编译,还没有下载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MDK4.60弄成标准版或者是专业版一直都没有成功过...
LZ这个是链接的时候出现问题了...编译的文件大小已 ...

我原来用win7 32位旗舰版的时候是成功破解的,并且都用了,只是换成64位之后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C:
我早就可以用啊,编译调试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早就可以用啊,编译调试没问题啊

你的系统是哪个,是64位的吗,是的话可否把和谐文件共享一下?

网友D:
求MDK4.60的注册机,64bit的,能共享下吗?之前老版注册机注册完后编译文件大一些就总是出错……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MDK4.60的注册机,64bit的,能共享下吗?之前老版注册机注册完后编译文件大一些就总是出错……
谢谢啊~ ...

没有64位的,用4.54的在32位机下运行得到破解码,再拷贝到64位机的MDK进行破解即可。但是最新的MDK4.6不支持1111117的J-Link调试,必须升级J-link固件才行。

网友:
32 位系统表示成功,64位没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64位的,用4.54的在32位机下运行得到破解码,再拷贝到64位机的MDK进行破解即可。但是最新的MDK4.6不 ...

谢谢啦,我找个32位电脑试试。感觉其实MDk的注册机貌似一直没变过,不知道4.60究竟改了什么注册方式……

网友:
呵呵 更新得蛮快啊

网友:
我也是64位的系统,正想装4.6的呢,看到这纠结了

网友E:
发个链接吧,也尝尝鲜,谢谢

楼主(2012-12-31):
引用 网友E:
发个链接吧,也尝尝鲜,谢谢

连接忘掉了,文件太大也上传不了!不过你可以去CSDN下载。破解后,用J-link调试的话需要对固件进行升级,否则不支持调试,启动调试就会自动关闭。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接忘掉了,文件太大也上传不了!不过你可以去CSDN下载。破解后,用J-link调试的话需要对固件进行升级, ...

o  ,谢谢,刚看到

网友(2013-05-07):
编译器需要注册

网友F:
新版本支持以前的jlin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版本支持以前的jlink吗?

支持,但是固件需要升级成最新的。

网友:
现在稳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