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产生负压(-12V),供电电源的电流是多少??

楼主(2012-11-29):
如题

我加了延时启动电流后,输入电流还是要求很高,用15V3A电源供电,有时候会短路,电源示数直接掉下去。是怎么样回事?

网友:
貌似2576输出达不到3A吧

网友:
启动电流很大,启动后就好了,我当时设计时也以为是短路

网友:
可以参考下 LM2596 的电路。

这是手册上给出的解释。
Additional diodes are required in this regulator configuration.
Diode D1 is used to isolate input voltage ripple or noise from
coupling through the CIN capacitor to the output, under light
or no load conditions. Also, this diode isolation changes the
topology to closley resemble a buck configuration thus providing
good closed loop stability. A Schottky diode is recommended
for low input voltages, (because of its lower voltage
drop) but for higher input voltages, a fast recovery diode
could be used.
Without diode D3, when the input voltage is first applied, the
charging current of CIN can pull the output positive by several
volts fo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dding D3 prevents the
output from going positive by more than a diode voltage.

加一个 二极管可能会好些。

网友(2013-07-16):
4楼说的对

网友A:
LM2576产生负压的时候,就是会出现起动电流大的问题。
不光是对电源有影响。对你的电感也有影响。
如果电感的饱和电流不够大。多开关机几次,电感直接废掉,LM2576也会烧掉。
现在的LM2576国产的多。后来我的设计,改为MC34063(虽然也是国产货),就解决启动电流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2576产生负压的时候,就是会出现起动电流大的问题。
不光是对电源有影响。对你的电感也有影响。
如果电感 ...

34063的输出电流有限...

网友B(2019-11-25):
7660电流小。34603波纹大,2576启动电流大。。。能不能提供有个牛逼点的。。。怎么感觉无解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660电流小。34603波纹大,2576启动电流大。。。能不能提供有个牛逼点的。。。怎么感觉无解了呢 ...

TPS5450 TPS5430 TPS54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TPS5450 TPS5430 TPS5420

谢了。。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