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78和DM9161AEP

楼主(2012-11-29):
     LPC2378和DM9161AEP调试网口的时候,偶尔能ping通,大部分时候都PING不通,请问大虾是怎么回事?
   用的是LPC2378最新的片子(D型),变压器用的是HR601680,加上DM9161AEP,就是调不通,电路图和周立功SMART ARM 2300开发板一样,程序也是给的例程,用开发板好使,用自己画的板子就不好使,请教大虾。

网友A:
我之前画的2368和9161的板子调通后就吃灰了

公司要用stm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画的2368和9161的板子调通后就吃灰了

公司要用stm32……

2368和9161我这也可以调通,只是换成最新的2378的片子就不通了,我以前也用过STM32和ENC28J60不怎么稳定

网友:
看看RMII相关的部分是否有变动吧,估计不太可能

还有以太网附近的布线比较讲究

网友B:
我现在用lpc1830+dm9161AEP的RMII模式通讯, 现在能够读出ID号, 下面进行 自行协商的处理,包括查询link status时候,不能正确检测到, 哪位兄弟提供一下调试经验, 初始化过程, 谢谢!

楼主(2013-01-05):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lpc1830+dm9161AEP的RMII模式通讯, 现在能够读出ID号, 下面进行 自行协商的处理,包括查询link stat ...

把晶振两脚连在一起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把晶振两脚连在一起试试

DM9161的XT1和XT2连在一起

网友C:
ID能够正确读取,只能说明RMII部分配置成功,部分的引脚连接没有问题。如果遇到自动协商模式无法正确配置,多是硬件方面的问题。自动协商模式要求通信双方均支持自动协商才能正确运行,建议你一方面将网络模式改成10M全双工或半双工模式尝试,另一方面排查硬件模块,重点监测DM9161收发差分信号线的布线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D能够正确读取,只能说明RMII部分配置成功,部分的引脚连接没有问题。如果遇到自动协商模式无法正确配置, ...

谢谢回答,确实硬件问题,是上拉电阻虚焊问题,导致检测不到网线状态,现在已经可以通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答,确实硬件问题,是上拉电阻虚焊问题,导致检测不到网线状态,现在已经可以通讯了! ...

呵呵,恭喜你。一般软件底层驱动配置不成功多是硬件故障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