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FPGA与DSp进行HPI通信!

楼主(2012-11-29):
我想实现FPGA与DSP进行HPI通信,FPGA模拟主机,开始FPGA对DSP访问HPIC和HPIA,要对其进行初始化,请问如何对其初始化?是通过32位数据线吗,求高手指导啊!

网友:
通过专用的16位HPI总线

楼主:
楼上指的是那个16或32位的数据总线吗?

网友:
楼主你是做硬件还是软件?HPI接口连什么线DSP芯片的数据手册上写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