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电源要不要接地

楼主(2012-11-29):
示波器电源接在隔离变压器上,还要不要接地。隔离变压器的外壳已经接地,那示波器的三芯电源线的接地端还要接地吗?如果不接地会不会对测试信号有影响?

楼主:
请高人出来指点下吧。

网友:
建议不要。因为示波器表笔和电源地连在一起的,测量多地系统的信号很容易出问题     如果不是测量非常微弱的信号,或者干扰很大的场合,还是不要接的好

网友:
尤其是和市电不隔离的信号,接地测会很惨。

但示波器不接地会受到一定的干扰。

网友:
示波器的电源线带接地线,那个接地线我认为最好接地,除此之外不要乱接地,不然会有50HZ的波形出xian

楼主:
真纠结呀,到底是接地好,还是不接地好?

网友:
不要纠结于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直接测量就好了,把接地线预留出来,然后测量。看波形,然后吧地线接上在看波形。对比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一般的说法是示波器接市电,接地。负载接隔离变压器,不接地,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接地好,安全第一。可以买差分探头。

网友:
示波器一般要求接地的, 尽量隔离被测对象. 遇到大功率的无法隔离设备另说.

网友:
被测设备用隔离变压器供电。
示波器接市电,并且接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纠结呀,到底是接地好,还是不接地好?

就一句话,隔离的就接地,不隔离的不接。

网友A:
只有LS是正确的.
只要示波器的电源用隔离变压器隔离了,其地线就可以接大地了.并且这个时候的测试是最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LS是正确的.
只要示波器的电源用隔离变压器隔离了,其地线就可以接大地了.并且这个时候的测试是最安全的 ...

如果是测热地的电路就不安全了,万一示波器探头的地线夹到热地的L线不就短路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测热地的电路就不安全了,万一示波器探头的地线夹到热地的L线不就短路了吗。 ...

你说的是廉价的示波器,每轨地线都是相同的

昂贵的示波器每轨地线都是独立的,而且都是隔离的
http://www1.tek.com/zh/products/oscilloscopes/tps2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测热地的电路就不安全了,万一示波器探头的地线夹到热地的L线不就短路了吗。 ...

你的测试方法本身就不正确。
如果测试方法不正确,测试的结果也就没有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测试方法本身就不正确。
如果测试方法不正确,测试的结果也就没有意义了。 ...

请教大侠测热地的电路要怎么测试才是正确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大侠测热地的电路要怎么测试才是正确的?谢谢。

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差分探头。

还有就是用两个普通探头测试,做减法运算。

或者想要其他方法,就要把你的原理图拿上来 看看。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接地的好,探头可以使用隔离型式的探头.

网友:
看着头晕,买个手持式示波器,就不用考虑接地不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