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伙推荐款万用表(价格在200-300元之间),谢谢!

楼主(2012-11-29):
如题,谢谢大家!

网友A:
有人在论坛上卖fluke的12E,就是15B的学校版本。价格差不多你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在论坛上卖fluke的12E,就是15B的学校版本。价格差不多你要求的

能给个链接吗?谢谢!

网友:
淘宝上面有,三百多。看看别人有什么建议,这个普通用都可以的。

网友B:
实验室都是15B,这个万用表有个致命的问题,就是电流档很容易坏,实验室已经有两个万用表坏在电流档了,其他功能正常。还不知怎么修?

网友C:
其实还不如直接上新的买fluke117,38都买68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验室都是15B,这个万用表有个致命的问题,就是电流档很容易坏,实验室已经有两个万用表坏在电流档了,其 ...

是不是电流档的保险丝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还不如直接上新的买fluke117,38都买680

我买来是自己用用,680RMB有点高了.

网友:
台湾宝工 MT-1860
值得推荐,性价比高
全电子开关切换,无触点磨损,使用寿命长
我前一阵弄了个测量精度还可以
只是响应速度相比fluke偏慢,不过可以接受

网友:
200~300的万用表首选就是UT61E,用了好几年,感觉非常不错,唯一的缺点:不能自动关机,但是可以自己拆开来改,也可以自己换基准,特别是测量小电阻,速度快,准确

网友:
还是FLUKE15B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