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232电脑和单片机通信.串口线是直连线还是交叉啊?

楼主(2012-11-29):
串口232电脑和单片机通信.串口线是直连线还是交叉啊?

网友A:
貌似定义是一定的,所谓交叉和直通主要原因是公头对公头,母头对母头,还是一公一母的

网友:
别纠结了,找根线测试一下也就5分钟的事情。如果经常要调整线的话建议你在pcb上这样设计,随时可以用跳线绳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定义是一定的,所谓交叉和直通主要原因是公头对公头,母头对母头,还是一公一母的 ...

一公一母的

网友B:
你还是测试一下吧,2,3,5,对于电脑来说2是收,3是发,5是地。单片机这边的2应该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测试一下吧,2,3,5,对于电脑来说2是收,3是发,5是地。单片机这边的2应该是发 ...

我一直认为是交叉线...但我量了一下我用的线.都是直连的...

网友:
你以为我会告诉你有自适应滴嘛

网友:
看你是公頭還是母頭。

网友:
电脑标准引出线应当是串口延长线,,针输出,你的设备用孔座。但是如果你的设备不是连电脑,而是连其他设备,那充当电脑那种角色的用串口延长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测试一下吧,2,3,5,对于电脑来说2是收,3是发,5是地。单片机这边的2应该是发 ...

同意这个方法!

网友:
得看看你的是哪种的

网友:
这个有规范的,具体哪个规范忘记了。
规范中定义了2种设备:DTE(数据终端设备)和DCE(数据通信设备),DTE和DTE之间、DCE与DCE之间的连线用交叉线,DTE与DCE之间的连线用直通线。电脑是做成DTE的,如果你的单片机被定义成一个DTE,那么应该和电脑用一样的插座,并且和电脑之间用交叉线相连。

这个规范也适用在以太网络中,交换机、路由器、Hub显然是DCE,那么交换机之间连接应该用交叉网线;电脑是DTE,所以电脑之间连线要用交叉网线;交换机和电脑分别是DCE和DTE,所以他们之间连线应该用直通网线。不过现在的电脑都是千兆网卡了,有自适应功能,所以无论是交叉还是直通网线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