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传感器是12V的。

楼主(2012-11-29):
由传感器返回的数据也是高电平为12V、低电平为0V的信号。 想要将这个 信号接入ARM芯片中,以前是用的TLP521-2 隔离和降压,现在想换一个芯片替代光耦,请大家给个主意吧。多谢了!

网友A:
传感器返回的数据是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数字的?

网友B:
数字的就直接电阻分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返回的数据是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数字的?

显然是数字的了,都用光耦了。
但是楼主为什么要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返回的数据是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数字的?

数字信号 就是想把这个信号 给arm 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帮你顶顶吧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然是数字的了,都用光耦了。
但是楼主为什么要换呢?

想换成个数字隔离器。不知道有没有数字隔离器可以将12V电压变成3V电压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的就直接电阻分压

额。这不太准确吧。毕竟要直接给arm处理的。

楼主:
求助 求指教

网友E:
数字的直接用光耦的方案挺好的

   还有 max232  满足不了楼主么    ±12V什么的 转为5V什么的 虽然没试过建议楼主实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字的直接用光耦的方案挺好的

   还有 max232  满足不了楼主么    ±12V什么的 转为5V什么的 虽然没试过 ...

嗯 好的,多谢!

网友F:
反接个9.1V的稳压二极管再串个小电阻。

网友:
光耦也可以叫数字隔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反接个9.1V的稳压二极管再串个小电阻。

你好,我就是想把以12V为高电平的信号,变成以3V为高电平的信号,用什么器件比较好呢?

我用的传感器是12V的,返回的信号是 高或低 但是这个信号不能直接接到arm上,所以想经过处理一下。

网友:
有数字光耦可以达到,具体型号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