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关闭DCO?急急急!!!

楼主(2012-11-29):
我不用外部晶振,使用DCO时钟,8MHZ。但进入低功耗电流200多uA,最后发现DCO时钟还工作,请教怎么关闭DCO呢?

网友:
LPM3还是LPM1?

网友:
LPM3时DCO自动关闭

楼主:
我用LPM4量还是输出8MHZ,什么原因啊

网友:
你用的是哪颗芯片呢?要是你8M在工作的话,可能是打开了之后没有关闭。要是DCO没自动关闭的话,可能是你的SMCLK上有TIME或者ADC、UART在工作,所以芯片默认是不关掉的。

楼主:
使用MSP530f2452.内部晶振8MHz。看来真的关不掉,试了很多办法

楼主:
进入低功耗,其他外设都关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入低功耗,其他外设都关了的

进入LPM3之后自动关闭DCO,这是肯定,定是你的测量方法或者程序不对。

网友:
你用TI的低功耗测试程序试试,这个电流像内核跑到1M时候的功耗。

网友:
如果是5XX的话,有个地方可以设置LPM3的时候的MCLK SMCLK ACL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