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分卷压缩传上来吧,HY-1788开发板例程

楼主(2012-11-29):
悲催了,由于少了第十个,增加之后,其他都不见了, ,只能明天再重新上传了。没流量了,速度又慢
编辑原因:重新上传了

楼主:
终于传上来了,有需要的下载

网友A:
第一个下载!!!!!!!!!求原理图!!!!!!!!

网友A:
楼主,缺一个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缺一个10

传上来了,只是其他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下载!!!!!!!!!求原理图!!!!!!!!

原理图看明天有没空传上来

网友B:
好像什么都没有啊,就一个emWin5.16的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什么都没有啊,就一个emWin5.16的工程???

昨天因为少了一个,重新编辑,之后先上传上来的都不见了,现在再重新上传吧

网友C:
楼主加油,还没看到重新上传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加油,还没看到重新上传的资料.

重新传上来了

网友:
为什么解压报错。

网友:
解压的时候要把比如: HY-LPC1788-SDK Example V1.0 Beta version (2012.9.15).haozip01.zip改成 HY-LPC1788-SDK Example V1.0 Beta version (2012.9.15).haozip13.z01才能正常解压。

网友:
HY-LPC1788-SDK+Example+V1.0+Beta+version+(2012.9.15).haozip13.zip  这个文件名不变,其他文件改名成上述文件名,就可以解压了.

网友D:
提示网页不存在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示网页不存在阿

不会吧,楼上的都可以下了

网友E:
同样是提示网页不存在

网友F:
提示不存在,楼主可以放在金山快盘啊,华为网盘之类的地方

楼主:
只能重新上传上来了

楼主:
全部上传上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示网页不存在阿

已经重新上传了在19楼 20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提示不存在,楼主可以放在金山快盘啊,华为网盘之类的地方

已经重新上传了在19楼 20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样是提示网页不存在

已经重新上传了在19楼 20楼

网友:
还是下载不能用!

网友G:
可以用,改名字就可以解压了,按14楼做法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改名字就可以解压了,按14楼做法改

我还是没有解压出来,请问是每个文件都改名吗?比如
HY-LPC1788-SDK Example V1.0 Beta version (2012.9.15).haozip01->HY-LPC1788-SDK Example V1.0 Beta version (2012.9.15).haozip13.z01
HY-LPC1788-SDK Example V1.0 Beta version (2012.9.15).haozip02->HY-LPC1788-SDK Example V1.0 Beta version (2012.9.15).haozip13.z02
HY-LPC1788-SDK Example V1.0 Beta version (2012.9.15).haozip03->HY-LPC1788-SDK Example V1.0 Beta version (2012.9.15).haozip13.z03
HY-LPC1788-SDK Example V1.0 Beta version (2012.9.15).haozip04->HY-LPC1788-SDK Example V1.0 Beta version (2012.9.15).haozip13.z04
………………

网友:
你解压HY-LPC1788-SDK Example V1.0 Beta version (2012.9.15).haozip13.zip 这个文件,然后解压一会后提醒你选择下一个文件,你把HY-LPC1788-SDK Example V1.0 Beta version (2012.9.15).haozip01.zip 改成他提示的名字,所以的都以此类推,然后就ok了

网友H:
下载的后文件名字都是一堆数字。痛苦啊。
不知道那个是那个?
能否标好1,2,3.。。。以后再压缩上传。

谢谢楼主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下载的后文件名字都是一堆数字。痛苦啊。
不知道那个是那个?
能否标好1,2,3.。。。以后再压缩上传。

迅雷下载时,你右击使用迅雷下载,然后弹出下载框,会显示文件名(大多数是错误的),然后你点一下文件名,这时候就弹出正确的文件名,选择正确的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迅雷下载时,你右击使用迅雷下载,然后弹出下载框,会显示文件名(大多数是错误的),然后你点一下文件名 ...

谢谢。。。。
能否传一下第一个压缩文件,我下了三四次都报错。
用迅雷下的。

网友:
有人下载后,解压成功的吗?我用迅雷下载后,好几个文件大小相符,但解压报错。

网友:
我上传试一试

网友G:
百度网盘

网友:
我擦,发现我上传好快呀,平均速度>2M

网友:
谢了,还是百度网盘给力!

网友:
35楼非常给力!

网友(2013-05-30):
正在研究1788,正好

网友(2013-07-27):
只能说楼主辛苦了,不过基本上大家都没啥用,下次记得用ZIP或者RAR来压缩,不要用好压,不然没几个人能解得开

网友:
下了2次,解压总是出错,唉,谁手里有这个资料  能不能上传到网盘一下,这真是距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G:
百度网盘

能否  分享一下网盘里面 1788的资料  ,下了多次  都解压出问题

网友:
再19、20楼下载完成后,按14楼说法将文件名对应更改完成后解压即可!

网友(2014-01-29):
http://pan.baidu.com/s/1hquqwN6

终于下完,并上传完啦

网友(2014-09-08):
楼主的文件已经损坏,怎么都解压不了,49楼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