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调试祈求帮助

楼主(2012-11-29):
用FPGA做pci通信模块,用的是lattice的一个开源代码,插上卡后,出现如图片所示冲突,只有一个中断是正常的,是怎么会事呢?用另一个开源代码,io及内存地址都可用,所以我觉得前者应该是pci模块的配置要修改,但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修改,恳请大侠帮助,该怎么搞呢?或者是不是可以自己手动修改分配地址,不让他们重叠呢?谢谢大家

网友:
帮顶,也想知道

网友:
我们也在做这个,也用的是LATTICE的代码;我的qq号:911376002

楼主:
继续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