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麦克风的输出信号是什么信号?

楼主(2012-11-29):
现在要采集麦克风的信号强度,那么麦克风的输出信号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如果是电压信号,幅值是多大的呢?像有些笔记本上插入耳麦或麦克风,都能检测出来,这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A:
要看神马麦克风了,动圈式的是交流音频,驻极体的应该是直流吧,音频信号骑在上面,幅值是mV级别的。笔记本检测:用高阻上拉,插上麦克,被麦克低阻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神马麦克风了,动圈式的是交流音频,驻极体的应该是直流吧,音频信号骑在上面,幅值是mV级别的。笔记本 ...

谢谢了,就是卡拉OK里那种麦克风,属于以上哪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就是卡拉OK里那种麦克风,属于以上哪种呢?

动圈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