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试

楼主(2012-11-30):
我用430的单片机 做了一个电源方面的东西, 200W的,
我想问下, 单片机用于电力电子的控制后  程序怎么调试?

单片机用于 一般的系统 可以单步, 断点啊什么的。

上面那种情况有什么方法?   用485让单片机工作的时候把 相关的数据传到电脑上?
这是问题一,

还有一个疑问是, 用download and debug的时候, 通过watch 也可以看到一些变量的值,
       我想问下,单片机通过 Jtag 把数据传到电脑上  通过 IAR软件显示出来  这个速率有多大?
        比如,一AD口一直在采集数据, IAR 里窗口的更新速度能跟上 AD采集的速度?
这是问题二。

网友A:
1、如果你防护的好,也可以接仿真器的;当然有把电脑烧毁的危险。
2、JTAG的速度倒是能满足,但是在全速运行的时候,显示窗口是不更新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果你防护的好,也可以接仿真器的;当然有把电脑烧毁的危险。
2、JTAG的速度倒是能满足,但是在全速运 ...

那你在做这方面工作的话 是怎么调试的? 直接接Jtag?

网友:
我没做过这类产品,见过别人做。为了安全的话,建议不接高压部分先调时序;调好了之后接通高压,通过485输出重要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