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设计的软件当需要低功耗时怎么办?

楼主(2012-11-30):
ucosii设计的软件当需要低功耗时怎么办?
例如:单片机现在要进入stop模式,此时晶振都停振了,如何进入?外部中断唤醒时由如何处理?UCOS创建的那些任务怎么办?需要重新创建吗?还是怎么办?

网友:
在空闲任务实现低功耗啊

网友:
看芯片手册,进入低功耗模式后的唤醒源是什么,唤醒后模式是什么。

有的超低功耗模式芯片是彻底关了,唤醒需要外部的特定信号才行乃至唤醒就是Reset,唤醒后内存数据在不在也需要讨论。

网友:
这个跟ucos一点关系都没有,低功耗你直接就把系统调度的心跳时间停了这个就不会调度了.完了之后该怎么启动就怎么启动.

网友:
关注一下,这个还真不好处理。

网友:
楼主先认真学习一下uCOS把它的工作方式搞明白再结合CPU进入Powerdown的方式想这个问题。

网友:
顶一下,我也要解决睡眠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