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10请问这个预留位都是什么传感器?

楼主(2012-11-30):
请问这3个预留位都是什么传感器?

如果直接焊接上就可以用吗?还是需要调整程序?

楼主:
明白的人回答下呀

网友:
5661 345 085

网友:
lz 焊接上也没用,没程序支持。

对了 ,做这个板子成本就只有 30-40 左右

网友:
亲,是MMC10,不是MWC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