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vhdl问题

楼主(2012-11-30):
process(kz)
begin
for i in 20 downto 1 loop
     if ck='1' then
      y<=‘1‘;
          wait until ck='0';
     else null;
   end if;
      if ck='0' then
    y<=‘0’;
  wait until ck='1';
else null;
  end if;
   end loop;
       end process;

我想在在kz变化时让y接的灯闪灭十下然后熄灭,ck是一直都有的基准时钟信号,应该怎么写,我这样写会提示错误
好像是wait until那边的错误,刚学vhdl不太懂

网友:
很少用 wait 和 for 循环

网友:
楼至,好像wait不能被综合,你的具体条件是什么?
在ck上升沿检测kz?发现kz变法就让灯闪烁十下?
下面是我写的,不知对不对,以前学过一段时间,现在忘了很多,可能语法不对。
我感觉我把问题复杂化了,写了这么多代码

process(CK,RST)
begin
  if (RST =1) then
    kz_d0 <= '0';
  elsif (CK'event and CK = '1') then
    kz_d0 <= kz;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K,RST)
begin
  if (RST =1) then
    s <= '0';
  elsif (CK'event and CK = '1') then
    if (kz != kz_d0) then               --kz变化
      s <= '1';
    else
      s <= '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K,RST)
begin
  if (RST =1) then
    count <= '0';                     --定义为0~8的整数信号
  elsif (CK'event and CK = '1') then
    if (s = '1')
      if (count = 8) then
        count <= 0;
      else
        count <= count + '1';
      end if;
    else
      count <= '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K,RST)
begin
  if (RST =1) then
    y <= '0';
  elsif (CK'event and CK = '1') then
    if (count != 0) then
      y <= y + '1';                  --y,二进制,01交替变化
    else
      y <= '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