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对讲机,求贴片型封装芯片焊接方法,补充下

楼主(2012-11-30):
忘了贴上封装图看看,看,是这样子封装,忘了叫啥封装了:
要用到RDA1846芯片,该芯片的GND焊盘在芯片的底下,焊盘较大,大家可以看我画的封装图。这样画好板子后,焊接成了个难题,假如焊盘不在芯片底下,我还是能轻松搞定的,目前的情况就得倾角焊接高手了。我手头有热风枪,上网查资料,仿佛得从板子底层吹。现请教如下问题:
1、风枪焊接时,温度调到多少
2、风枪用那个吹嘴,目前我安装的是直径大约5毫米
3、打板时板厚多少合适
4、焊接时具体操作步骤。主要是该芯片引脚间距特小,非常难以对正。若焊接时在GND焊盘加焊锡的话,芯片悬空,对正更是难上加难。
5、有无快速高效对正的经验借鉴。
谢谢高手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在GND上开几个过孔,焊盘做成多层的。你焊完引脚,翻过去那烙铁焊锡焊背面的,焊锡自己会爬到正面

网友B:
用烙铁给所有焊盘上锡,薄薄一层就行,要均匀些,至少芯片放上要比较平稳,风枪300~350度就行,芯片不用对的太准,焊锡融化后用镊子轻轻敲击下压就好,要点是第一步上锡要少且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GND上开几个过孔,焊盘做成多层的。你焊完引脚,翻过去那烙铁焊锡焊背面的,焊锡自己会爬到正面 ...

焊盘做成多层是什么意思?是不是顶层和底层全部要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烙铁给所有焊盘上锡,薄薄一层就行,要均匀些,至少芯片放上要比较平稳,风枪300~350度就行,芯片不用对 ...

请问风枪吹芯片表面还是吹板子底层对着的那个正方形的GND焊盘

网友C:
涂上锡膏,不要太多...焊盘连一起没关系..
然后把芯片放上去..无需对位太准...
热风枪风速3,温度300..对着吹到焊锡融化,镊子顶一顶芯片...芯片就会被焊盘上的焊锡自动吸附对位....
下面再用烙铁修修引脚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涂上锡膏,不要太多...焊盘连一起没关系..
然后把芯片放上去..无需对位太准...
热风枪风速3,温度300..对着吹 ...

请问吹芯片还是吹板子底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焊盘做成多层是什么意思?是不是顶层和底层全部要焊盘?

就是顶层和底层都有焊盘,中间有过孔连接,直接拿烙铁焊锡在背面焊接,就能把正面的焊盘焊好,根本没有你想的那么麻烦。

等你玩RF多了,会发现,几乎所有的RF芯片肚子底下都有接地焊盘。

网友C:
正面背面都可以...就是背面要吹的久一点才能融化...背面风速温度可高一些(风速3刚好不会吹飞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顶层和底层都有焊盘,中间有过孔连接,直接拿烙铁焊锡在背面焊接,就能把正面的焊盘焊好,根本没有你 ...

好的,谢谢前辈的指导,小弟心里有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面背面都可以...就是背面要吹的久一点才能融化...背面风速温度可高一些(风速3刚好不会吹飞芯片) ...

谢谢前辈指导,分享了宝贵经验

网友:
最好看别人焊几次,再自己试试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