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电源线长而导致纹波增大的有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2012-11-30):
有两块板,一块电源板一块主板,电源板给主板供电12V,之间的连接线有20多cm,纹波有200到300mv,把连接线缩短到10cm一下时,纹波只有100多mv,不知道在连接线有20多cm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降纹波减小到100多mv?

网友A:
电流大小能否允许用屏蔽线?屏蔽层接地,内层走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大小能否允许用屏蔽线?屏蔽层接地,内层走12V

不能用屏蔽线,屏蔽线太粗,只能用普通的线,这跟屏蔽有关系吗,又不是受到干扰了

网友B:
主板滤波电容加大

网友A:
200mv~300mv的纹波应该是开关电源供电吧?电源驱动能力较弱的时候才会出现这问题吧,要么在主板的电源入口加电容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mv~300mv的纹波应该是开关电源供电吧?电源驱动能力较弱的时候才会出现这问题吧,要么在主板的电源入口 ...

嗯,是DCDC芯片供电的,最大电流足够的,这个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滤波电容加大

我一直在电源板上的电容电感参数上做文章,主板上还没试过

网友A:
开关电源的纹波测量方法跟线长有关系的~你试试直接用你的12V电源带一个合适的电阻负载测一下纹波,如果纹波比空载显著增大,那就是带载能力太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的纹波测量方法跟线长有关系的~你试试直接用你的12V电源带一个合适的电阻负载测一下纹波,如果纹波 ...

实际的电流只有DCDC芯片满载的六分之一呢,应该不是带载能力的问题吧,带负载的纹波本来就应该比空载时大吧,这个电源以前别的板子用过的,那个板子电源是放在主板上的,带的负载也差不多,但纹波小多了

楼主:
还有哪位有高见

网友C:
负极可以接地吗?

网友D:
输出加4个脚的电感滤波,线头线尾扣个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极可以接地吗?

什么的负极阿,12负极本来就是地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加4个脚的电感滤波,线头线尾扣个磁环。。

你指的是用共模电感串到12V电源线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的负极阿,12负极本来就是地阿

一块电源板,  关键的部分 黏贴上来 看看

网友:
共摸电感的方法有效果不?还有,检查一下你这边主板上正常工作时电流到底多大,不要以前是同一板子上可以现在分开了,说不定电路有问题电流已经很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用共模电感串到12V电源线上

是的。开关电源电路中常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开关电源电路中常用的。

那加在哪一端,电源板还是主板那边,共模电感是防EMI的,对于我这种因电源线长导致的纹波变大有效果吗

网友E:
噪声处理方法:屏蔽,共轭线圈,滤波电容,共地隔离。个人做的电路板,大的几十mV,小的也就十几mV吧。上百mV表示压力很大啊。

网友F:
楼主这个应该不是噪声干扰,应该是电源瞬间压降吧,电流有多大?线有多粗?,加粗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噪声处理方法:屏蔽,共轭线圈,滤波电容,共地隔离。个人做的电路板,大的几十mV,小的也就十几mV吧。上百 ...

这位兄弟那你认为我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现在在主板的12V端并了个大的电解电容有效果但不是很明显,上面说的共模电感没有也没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应该不是噪声干扰,应该是电源瞬间压降吧,电流有多大?线有多粗?,加粗线试试 ...

应该会有效果的,就好像把线长缩短一样,但能不能加粗是个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可以试试 高温线  有些线好像是镀银的  电阻率应该低些

楼主:
12V用以前的电源板供电,然后主板上的电容不要去掉,纹波就小多了,100mv以内,说明这个电源板的布线不好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弟那你认为我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现在在主板的12V端并了个大的电解电容有 ...

1/使用带屏蔽电源线试试;2、如果电流不大,使用RC滤波,12V----1R以下电阻----对地大滤波电容(几百uF)---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使用带屏蔽电源线试试;2、如果电流不大,使用RC滤波,12V----1R以下电阻----对地大滤波电容(几百uF) ...

更多情况是用LC滤波吧,效果更好吧,现在就并了个大电容效果也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多情况是用LC滤波吧,效果更好吧,现在就并了个大电容效果也还行

RC或者LC,试试效果吧。

网友:
这么大的纹波,基本是电源本身设计的问题。噪声实际是在电源内部电路产生,产生之后就很难解决了。我猜各种什么滤波,电容电感差模共模都是作用有限,建议更换电源

可以从我签名进淘宝,我来帮你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类似的,电源板供电主板(有时还不只一组电压如12v、5v、3.3v),地线共用,随负载电流变化,地线、电源线上都会产生变化压差,尤其是主板多组电源同时使用时,各组电源负载电流的变化均会对地线影响,最后是通过主板和电源板之间的铜柱用作地线加强解决的

网友:
纯粹只加大滤波电容没有明显效果,纹波的产生和电容的ESR关系比较大,电解电容在较高频率时ESR很糟糕的,建议用下陶瓷电容试试,或者像专用于开关电源的低ESR电解,后面可以加穿心电容,也很有效果,曾经用类似的办法把上百mV的纹波压到10mV以内,当然这也要看电源的品质和负载大小

网友:
2点:

1、电源、地信号注意并在一起,也就是保证回路的面积最小;
2、输出端加共模滤波器和电容做共模滤波

一般这样就能做的非常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