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音响遥控器需要什么???

楼主(2012-11-30):
做一个可以控制音响的播放与暂停,快进退,上下曲播放的遥控器,苦于电子知识浅薄,恳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那看你的音响是什么系统的,录音机还是cd?还是U盘播放器

网友:
现在很多音响功放带网络功能了,能直接手机 或者pad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看你的音响是什么系统的,录音机还是cd?还是U盘播放器

是U盘的,我做了个TDA2040立体声功放,现在需要做个遥控器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U盘的,我做了个TDA2040立体声功放,现在需要做个遥控器控制

上边有几个按键,是独立按键还是矩阵键盘?独立按键的话遥控--》单片机--》io--》三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B:
5根线,六个按键就可以啦

网友C:
买个现成的红外线遥控器,很多的,NEC编码的,然后找个单片机解码去控制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边有几个按键,是独立按键还是矩阵键盘?独立按键的话遥控--》单片机--》io--》三极管就可以了 ...

嗯!通过控制单片机,进而对红外发送指令。这样能不能实现控制立体功放电路?如果这样的话,那立体功放那里还要作何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5根线,六个按键就可以啦

小弟是个菜鸟,望多指点下,现在需要做个遥控器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现成的红外线遥控器,很多的,NEC编码的,然后找个单片机解码去控制就OK了。 ...

可我现在是要做个遥控功放啊,苦于无从下手

网友:
单片机那边控制电机电位器或者数字电位器芯片就行了

网友:
现在的遥控都比较简单化,一块PCB板加一个IC和一个455E谐振器就可以了,这是最简单的遥控了,有些是加R315M的声表面谐振器。

网友:
如果有不懂的话可以参考一下深圳康比电子有限公司的官方网站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