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的规格书真做得垃圾,有谁能看懂LSM303DLHC的手册

楼主(2012-11-30):
前段时间研究L3GD20 ,在DRDY 数据有效上,花费了半天的时间,因为我没找到这个中断时高电平有效。

今天研究LSM303 .更扯蛋,DRDY 这个中断是干什么的 干脆什么都不说。到底是加速度还是磁场,或者是两个结合的中断。
可是加速度数据更新高达1.3K 。磁场才220HZ 。两者数据地址又不连续。公用一个中断,感觉很扯蛋,总不能让我用软件去读吧。
另外,我还真没找个这个中断的IE标志。难道一直是开的。

另外的两个中断全部分配给了ACC ?一堆的寄存器,感觉都在说天书,因为很多寄存器重来没出现过。
我感觉我是不是下来山寨的DATASHEET。就连例程中出现的FIFO 地址自动增加,都没看到地方有说明。

attach://73186.pdf

那位用过这个IC 或者在研究 F3discovery的可以一起探讨。

那些发广告卖东西的滚一边去。

感觉坛子里发广告的越来越多。ARMOK该好好管管了。

楼主:
另外好像 磁传感器的地址单独也不能自增。

建筑就是DLH的胶水传感器。还少N多功能。实用性还不如DLH。

网友:
我也觉得LSM303DLH是胶水传感器~~把HMC5883L粘到了它的加速度传感器上~~~

楼主:
目前L3GD20 我已经用DMA实现了数据读取。

可这个LSM303 只能有一个ACC用DMA了。MAG看来得用程序中断读取了。。
可是好像 两个中断是混合的,还需要在中断前读取寄存器,考虑是否读取MAG。

网友A:
L3g4200d的传感器名称和Lsm303dhlc的差不多,我之前也很迷惑lsm的寄存器描述,对照了l3g4200d的描述一下,也算是大概明白了
另外lz,你用的什么主控,DMA怎么实现的啊,我也准备做这一块,我是fpga模拟的i2c,在nios ii中直接读取,比较耗时间

网友:
另外,lsm303中的ACC地址不能自增,MAG的可以,也很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A:
L3g4200d的传感器名称和Lsm303dhlc的差不多,我之前也很迷惑lsm的寄存器描述,对照了l3g4200d的描述一下, ...

我的stm32f3discoverY  DMA是现成的。

另外我的这个型号,ACC地址可以递增,MAG不可以。
准备用DMA读ACC。因为频率高,MAG还是用定时器中断定时读取,反正也才220HZ。

算下来陀螺仪 750HZ; ACC 1.3KHZ;  mag:220HZ 都是16BIT 也够MCU 忙的了。 还要进行复杂的浮点运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stm32f3discoverY  DMA是现成的。

另外我的这个型号,ACC地址可以递增,MAG不可以。

CPU不会忙的,一点都不会,真的
我之前用103做卡尔曼滤波,两轴的,用浮点数计算,好像也才计算了不到2个ms,还没有有读取传感器数据所花的时间长

网友B(2014-05-26):
楼主好厉害,我也在研究这款陀螺,能留个联系方式交流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厉害,我也在研究这款陀螺,能留个联系方式交流一下吗?

里面是相关文件。 数据读取已经没有问题。

网友(2014-10-31):
敢问一下楼主LSM303磁检测部分数据速度频率可以达到一秒钟多少次,我这边现在有一个变化比较快的磁场,不知道LSM303磁场检测数据更新速度能不能达到,我看了HMC5883的,貌似最大速度是美秒100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