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RF24L01的调和问题

楼主(2012-11-30):
最近用到这个24L01的无线通信功能,第一次接触!网上搜了一队资料!
参考程序也很多,在网上找的大部分都是基于51的单片机。而我用的是PIC16F723的单片机,于是就修改51的程序,
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修改好的程序与24L0无法通信,最后找到原因是因为编译器的原因,做了小改动!单片机跟芯片的通信成功了!
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接收不到数据;调了两天了,这个论坛的相关帖子也看了,还是没有找到原因。

最后只能来求助了:
我在网上看到这位仁兄的意见来调试的:我先把这位仁兄的意见贴到这里,最后是我遇到的问题和现象:

*************************网上看的意见*********************************************
nRF24L01应用笔记(一)2011-03-31
      11:15最近百度上一些朋友都在为nRF24L01头疼,我这段时间又比较忙不能花太多时间一个一个去帮忙调试,干脆今天抽点儿时间写个应用笔记,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方法和帮助。有问题可以跟帖留言,我看到会尽量帮大家。
      nRF24L01是Nordic公司生产的一个单芯片射频收发器件,是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一款无线通讯芯片,具体手册资料网上大把,我就不再重复它的特性什么的了,直接说说它的调试方法,供大家参考。
      24L01是收发双方都需要编程的器件,这就对调试方法产生了一定的要求,如果两块一起调,那么通讯不成功,根本不知道是发的问题还是收的问题,不隐晦的说,我当时也是没理清调试思路才浪费了大半天时间看着模块干瞪眼。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先调试发送方,能保证发送正确,再去调接收,这样就可以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
      至于怎么去调发送方,先说下发送方的工作流程:

      ·配置寄存器使芯片工作于发送模式后拉高CE端至少10us
      ·读状态寄存器STATUS
      ·判断是否是发送完成标志位置位
      ·清标志
      ·清数据缓冲

      网上的程序我也看过,大多都是成品,发送方发送-等应答-(自动重发)-触发中断。可是这样的流程就已经把接收方给牵涉进来了,就是说一定要接收方正确收到数据并且回送应答信号之后发送方才能触发中断,结束一次完整的发送。可是这跟我们的初衷不相符,我们想单独调试发送,完全抛开接收,这样就要去配置一些参数来取消自动应答,取消自动重发,让发送方达到发出数据就算成功的目的。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0);           //失能通道0自动应答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0);    //失能接收通道0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00);      //失能自动重发
      (注:以下贴出的寄存器描述由于中文资料上有一个错误,故贴出原版英文资料)

  有了以上这三个配置,发送方的流程就变成了发送-触发中断。这样就抛开了接收方,可以专心去调试发送,可是怎么样才知道发送是否成功呢,要用到另外两个寄存器,STATUS和FIFO_STATUS。
    这样就很清晰了,我们可以通过读取STATUS的值来判断是哪个事件触发了中断,寄存器4、5、6位分别对应自动重发完成中断,数据发送完成中断,数据接收完成中断。也就是说,在之前的配置下,如果数据成功发送,那么STATUS的值应该为0x2e。这样就可以作为一个检测标准,另外一个标准可以看FIFO_STATUS寄存器,第5位的描述:发送缓冲器满标志,1为满,0为有可用空间;第4位的描述:发送缓冲器空标志,1为空,0为有数据;同样可以看到接收缓冲器的对应标志。这样在数据发送成功后,发送寄存器当然应该是空的,接收缓冲因为在之前已经失能,所以也应该是空,也就是说成功发送之后的FIFO_STATUS寄存器值应该是0x11。
      有了这两个检测标准,我们即使不用接收方也可以确定发送方是否成功发送。当发送方调试成功之后,在程序里让它一直发送,然后我们就可以去调试接收方,思路是一样的,同样说下接收方工作流程先。

      ·配置寄存器使芯片工作于接收模式后拉高CE端至少130us
      ·读状态寄存器STATUS
      ·判断是否是接收完成标志位置位
      ·清标志
      ·读取数据缓冲区的数据
      ·清数据缓冲

      然后在初始化配置寄存器的时候要和发送方保持一致,比较重要的是要失能自动应答,使能通道0接收: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0);           //失能通道0自动应答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接收要使能接收通道0
      这样就可以了,接收方就可以进入接收模式去接收数据了,这次的调试就会灵活一些,因为是接收数据,可以在接收方添加一个显示设备把数据直观的显示出来,去对照看是否正确,当然还可以使用和发送方一样的方法:观察STATUS和FIFO_STATUS的值,对照寄存器描述,接收正确时STATUS的值应该是0x40,对于FIFO_STATUS的情况就多了些,因为数据宽度的不同也会造成寄存器的值不一样,24L01最大支持32字节宽度,就是说一次通讯最多可以传输32个字节的数据,在这种情况下,接收成功读数据之前寄存器值应该为0x12,读数据之后就会变成0x11;如果数据宽度定义的小于32字节,那么接收成功读数据之前寄存器值应该为0x10,读数据之后就会变成0x11。这个看起来挺复杂,其实很清晰,大家可以试着分析下,对照数据手册分析每个位的状态就可以得到结果。

      好了,到这里对nRF24L01的调试基本上就算通了,但是要明白这些只是调试方法,最终的产品如果不加上应答和重发的话那么数据的稳定性是很难保证的,所以在基本的通讯建立之后就要把发送的配置改为: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使能接收通道0自动应答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使能接收通道0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1a);      //自动重发10次,间隔500us
      接收方的配置也要更改: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失能通道0自动应答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接收要使能接收通道0

      这样发送和接收就进入了一个标准状态,发送-等应答-(自动重发)-触发中断;接收-应答-触发中断,一切按部就班,程序里加上自己的应用部分就能实现很多功能了,呵呵,这个帖子就先到这,明白芯片工作原理之后写程序就有目的性了,下一篇再说说程序中查询法和中断法以及具体的程序实例。写了一个多小时了,得忙会儿工作,别被老板逮着了,哈哈。。。祝大家成功~~

******************************************我的问题********************************************

其中TX_ADDRES和RX_ADDRS 是相同的 = [0x34,0x43,0x10,0x10,0x01],
发送完数据读取STATUS寄存器是0x2e,  也就是说发送成功了
F IFO_STATUS的值0x11;发送完后,自然是空的

问题出在接受这边,启动接受后,延时130us,没有接受到数据,读取状态寄存器STATUS值为0x0e;FIFO_STATUS值为0x11;

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接收到数据,接受缓存是空的,但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寄存器少配了?  还是地址配错了?

望大家多多指教呀!

发送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inerDelay_us(100);
        CE=0;    // chip enable
        CSN=1;   // Spi disable
        SCK=0;   // Spi clock line init high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AW,0x03);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0);      //  禁止        ACK应答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0);  //  不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0x00);  //  取消500+86us, 10次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0xff);     //清楚中断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设置发射速率为1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CE = 1;
                Delay(10);
}

接受初始化: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inerDelay_us(100);
        CE =  0;      // chip enable
                CSN = 1;      // Spi disable
        SCK = 0;      // Spi clock line init high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0);      //  取消应答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0xff);     //清楚中断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设置发射速率为1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CE = 1;
        Delay(130)
}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参考我的另一篇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9896-1-1.html

网友(2013-04-08):
学习下,正在弄这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