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寄存器名可以重命名不?

楼主(2012-11-30):
例:
#define    ADFR            5       // ADC  Free Running Select
#define    ADATE           ADFR       // ADC  Free Running Select
我写了一下好像不行,这不能重命名的?

网友:
肯定不能重名了,要不鬼才知道你操作的是那个寄存器啊

网友:
看mcu的头文件中不就是对重命名吗?寄存器实际上就是一个硬件地址,怎么不能重命名呢.
另外#define是一个宏定义,编译的时候会替换.跟直接写没有区别.

网友:
可以啊~直接改定义的头文件,想叫啥叫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