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ip+en28j60网络连接问题

楼主(2012-11-30):
我在单片机上移植UIP1.0协议,网卡芯片用的是en28j60,单片机+en28j60组成的系统作为客户端,PC作为服务器,我发现有个问题,电脑在DOC环境下ping单片机的网络IP,发现都是通的,如下图

但是单片机本来要发给PC的数据不会发送过来,就是单片机不会连到PC(服务器),但是有时候就很正常能连接上来,这是什么问题的啊,

网友:
图片都挂掉了,是用的UDP还是TCP呢,

我最近也找弄UDP当客户端主动联系PC端,

发送函数前面加上:uip_ipaddr(ipaddr, 192,168,1,xx);   //远程IP为192.168.1.xx
                           uip_connect(&ipaddr, HTONS(8080));
                           myudp_send(sendbuf, *num);
如果上位机开了这个端口,则程序能正常运行,但数据是发不出来,如果不加上面的设置远程地址、端口,或者上位机没开机,直接调用发数据的函数myudp_send(sendbuf, *num);  死机!

网友(2019-02-06):
请问这颗芯片可以接STM8单片机吗,并且走modbus tcp规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