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enc28j60+uip 想实现网页中显示当前的温度

楼主(2012-12-0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直接在51写几句简单的HTML+JS(动态刷新)就好了

网友:
其实我也很想研究这个东西,但是一个人的力量确实太渺小了,所以更是希望能分工协作,一个人研究一块,最后组合起来,做一个超低功耗超静音微型服务器,那时候真是牛上天了。。。。。。。。。。。。。。。。。。。

网友:
话说我还要请教一个问题就是  网络的数据纠错功能到底是靠具体什么部分实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着方面不清楚啊,很想研究,大侠有时间了加我的号674496415,真的很想研究 ...

<html>
<head>
<title>test</title>
<meta http-equiv="refresh" content="5" />
</head>
<body>
<h3>test</h3>
</body>
</html>

51里面输出字符串,应该没有问题的,这小段全当作字符串给网络返回。上面的,是5秒刷新本页,即重新显示。 将 <h3></h3>里面的test换成温度,即可以测试。

想漂亮呢,就要整多了些内容,如果想加图片,那应该要WEB 服务器了。

WEB 服务器,如果是和ARM配合,可以用BOA;有一般的OS的,就可以用APACHE。都是写CGI(+socket client)

如果是嵌入别的较大型的系统,中就作一个SOCKET的客户端,给别的系统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test

看来这位兄弟对这个很熟悉,强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ip_arch.c

?? 我是说 从原理上 网卡 是 怎么实现 纠错的?是 协议的 哪一部分 完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 我是说 从原理上 网卡 是 怎么实现 纠错的?是 协议的 哪一部分 完成的? ...

常见的网络模块有两种,一种是模块中实现了TCP/IP底层协议的,这种自己在MCU只需要写/读数据即可;另一种模块只是硬件接口(裸模块),全要自己写。

网友:
那咱们现在用的模块,哪些是已经集成好的呢?rtl8201是哪种?

网友:
网口用隔离吗

网友:
哦哦哦哦哦哦

网友(2014-05-01):
不知楼主完成了么,求高手指导。yimizqc@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