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抗干扰性号码?

楼主(2012-12-01):
最近要做一块电路板,正在磁铁附近工作,求抗干扰性好的单片机?不知k60能否胜任?大家有什么建议!!!!!!!!!

网友A:
静态磁场应该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态磁场应该没事

在电路板布线和摆放位置方面有什么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K60是啥?

k60!!!!!!!!!!!!!!!!!!!!!!!!!!!!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电路板布线和摆放位置方面有什么建议?

我曾经把S12系列的单片机放在3000高斯的静态强磁场中试过,液晶屏,单片机,都没什么影响,电路板布线和摆放位置就是通常的布局

网友(2013-01-12):
k60的抗干扰能力比S12X系列要强。静磁场没问题的。

网友C:
楼上做过这方面的试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做过这方面的试验吗?

做飞思卡尔智能车测试过啊……S12X可以直接放在电机旁边工作没问题,但是有可能会受静电干扰重启。K60已经能做到几乎不重启了。

网友(2015-02-24):
感觉布局上还是要讲究下吧,但不知道怎么布

网友:
做好屏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