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串口模拟

楼主(2012-12-01):
在调试单片机的过程中,有的简单芯片由于没有JTAG口,甚至也没有UART,但我们又常需查看下内部变量,比如AD的采样结果等.下面给大家推荐一个只利用任一个IO口模拟串口发送到上位机显示的方法。呵呵!!在这仅作抛砖引玉之用,对于高手可以无视!

首先我们看下串口的时序,很简单,一个开始位+8个数据位+一个停止位

我们只要按上图格式封装下数据就可以发送了,首先选择波特率,我们需要传输的数据不多,波特率越低容错就越好,我选9600够了,那么发送每BIT的时间就是1/9600=104uS
#define OUT_PORT        PORTD   //定义端口
#define TX_PIN                7       //定义引脚

/*******************************************
函数名称: Print_S (波特率 9600)
功    能: 通过模拟串口上传一串字符型数据
参    数: *p:要发送数据的地址   len:数据个数
返回值  : 无
注意: 如果传送的是int型变量,那么就是低位在前高位在后(大端模式)
/********************************************/
void Print_S(void *p,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sp,temp;

   sp=(unsigned char *)p;
   for(;len>0;len--)
   {
       temp=*sp;
       sp++;
       OUT_PORT&=!BIT(TX_PIN);     //开始位
     Delayus(104);               //104uS
       for(i=0;i<8;i++)          //8位数据位
    {
            if(temp&0x01)
           {
                  OUT_PORT|=BIT(TX_PIN);
           }
          else
          {
        OUT_PORT&=!BIT(TX_PIN);
          }
          temp=temp>>1;         //数据右移1位
       Delayus(104);        //104uS
     }
      OUT_PORT|=BIT(TX_PIN);     //停止位
    Delayus(104);              //104uS
   }
}

uchar tab[]={1,2,3,4,5,6,7,8,9};
uchar string[]="简单串口模拟"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char a;
   uint  b;

   init_devices();
   a=0x23;
   b=0xaa55;

   while(1)
   {
         PRT_S(&a,1);      //上传字符
         PRT_S(&b,2);      //上传整型
         PRT_S(string,sizeof(string));//上传数组
         while(1);
   }
}

网友A:
曾经这么用过,但波特率高了容易丢包,用于调试还是不错的

网友:
试过了,发送很筒单,接收就麻烦了,速度快了,有一定的出错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这么用过,但波特率高了容易丢包,用于调试还是不错的

必竟C做的延时精度不高,你要高速率要以试下定时器定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