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 精确控制PWM 脉冲 输出个数

楼主(2012-12-01):
说明:
使用定时器TIM2 控制定时器TIM1 1kHz 精确控制输出脉冲个数
通过TIM1 输出占空比调整脉冲个数 本人控制是 1---9999个

//******************************************************************************
  TIM_DeInit(TIM2); //时钟为:84MHz
  /* TIM2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20000-1;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42000-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TIM_CKD_DIV1; //采样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DISABLE);//禁止ARR预装载缓冲器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TIM_OCMode_PWM2;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Disable;//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20000-(welding_time*2);//0;//TimerPeriod/2;//0;//Channel1Puls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High;//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1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2,TIM_TRGOSource_OC1Ref); //选择触发输出为OC1
  /* TIM Interrupts enable */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TIM_IT_CC1,ENABLE);
  TIM_Cmd(TIM2, ENABLE);        //开启时钟
/****TIM1  For PWM output *********************************/
  TIM_DeInit(TIM1); //时钟为:168MHz
/* TIM1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42-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CenterAligned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2000-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 Channel_1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20*(100-duty_cyc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High;//  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ForcedOC1Config(TIM1,TIM_ForcedAction_Active);
  TIM_CCxCmd(TIM1,TIM_Channel_1,TIM_CCx_Disable);

/* Channel_2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20*(duty_cycle);
  //TIM_OC2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 Channel_3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20*(duty_cyc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High;
  TIM_OC3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ForcedOC3Config(TIM1,TIM_ForcedAction_InActive);
  TIM_CCxCmd(TIM1,TIM_Channel_3,TIM_CCx_Disable);

  TIM1->CCMR1=0x60;
  TIM1->CCMR2=0x60;
  /////TIM_CCxCmd(TIM1,TIM_Channel_1,TIM_CCx_Enable);
  /////TIM_CCxCmd(TIM1,TIM_Channel_3,TIM_CCx_Enable);
  TIM_ITRxExternalClockConfig(TIM1, TIM_TS_ITR1);//外部时钟模式1,触发源为TIMER2
  TIM_SelectSlaveMode(TIM1,TIM_SlaveMode_Gated);//配置为门控模式,时钟自动切换为内部时钟
/* TIM1 counter enable */
  TIM_Cmd(TIM1, ENABLE);
/* Main Output Enable */
  TIM_CtrlPWMOutputs(TIM1, DISABLE);
//************************************************************************
//******************************************************************************
  TIM_DeInit(TIM7); //时钟为:84MHz
  /* TIM7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82340;//42000;//82340;//42000-1;//8234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5-1;;// 25-1;//2000-1;//5-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0;
  TIM_TimeBaseInit(TIM7,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UpdateRequestConfig(TIM7,TIM_UpdateSource_Regular);
/* Clear TIM7 Updata_Interrupts Bi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7, TIM_IT_Update);
  /* TIM7 Updata_Interrupts enable */
  //TIM_ITConfig(TIM7,TIM_IT_Update, ENABLE);
  TIM_ITConfig(TIM7,TIM_IT_Update, ENABLE);
  /* TIM7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7, ENABLE);

使能控制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TIM_Cmd(TIM7, ENABLE);
  //tim7delay_ms(50);
  ///TIM_ITConfig(TIM7,TIM_IT_Update, ENABLE);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 != RESET)
  {
    /* Clear the EXTI line 0 pending bit */
    //TIM_Cmd(TIM7, ENABLE);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tim7delay_ms(3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0))
    {
      if(weld_Enable==1)
      {
        TIM1->CCMR1=0x60;
        TIM1->CCMR2=0x60;
        TIM1->CNT=20*(100-duty_cycle)-100;//100;//1800;      20*(100-duty_cycle)-100
        TIM2->CNT=19999-(welding_time)*2;
        //TIM_Cmd(TIM3, ENABLE);        //开启时钟
        //TIM_Cmd(TIM2, ENABLE);        //开启时钟
        TIM_CCxCmd(TIM1,TIM_Channel_1,TIM_CCx_Enable);
        TIM_CCxCmd(TIM1,TIM_Channel_3,TIM_CCx_Enable);
        /* Main Output Enable */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TIM_CCxCmd(TIM2,TIM_Channel_1,TIM_CCx_Enable);
        //TIM_ITConfig(TIM7,TIM_IT_Update, ENABLE);
        TIM_Cmd(TIM7, ENABLE);
        if(welding_time==9999)
        {
          welding_time7=welding_time-2;
        }
        else if(welding_time<9999)
        {
          welding_time7=welding_time;
        }
        tim7delay_ms(welding_time7);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weld_Enable=0;
        if(flag1==0)
        {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12);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3);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2);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13);
        }
        if(flag1==0)
        {
          flag1=1;
        }
        else if(flag1==1)
        {
          flag1=0;
        }
      }
    }
    /* Clear the EXTI line 0 pending bi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

结束控制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DISABLE);
    /* Main Output Disable */
    TIM_CtrlPWMOutputs(TIM1, DISABLE);
    TIM_ForcedOC1Config(TIM1,TIM_ForcedAction_Active);
    TIM_ForcedOC3Config(TIM1,TIM_ForcedAction_InActive);
    TIM_CCxCmd(TIM1,TIM_Channel_1,TIM_CCx_Disable);
    TIM_CCxCmd(TIM1,TIM_Channel_3,TIM_CCx_Disable);
    TIM_CCxCmd(TIM2,TIM_Channel_1,TIM_CCx_Disabl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TIM_IT_Update);
    weld_Enable=1;
  }

}

楼主:
控制脉冲数上有点小误差 大约是1个脉冲数

网友:
很好的学习参考方法,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正弄类似的!!!!

网友(2013-01-02):
mark一下,过段时间在103上测试下。

网友:
参数太低了,用在某些场合不实用。。。

网友:
1K有点慢了,100k的话才有意义!

网友A:
印象中要精确的话,应该用DMA来控制吧,把需要的波形占空比存一个大数组里,然后用DMA传入TIM,TIM每发一个脉冲DMA自动写入下一个占空比
这个方法我是在一个开源的STM8 SWIM烧写器里看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要精确的话,应该用DMA来控制吧,把需要的波形占空比存一个大数组里,然后用DMA传入TIM,TIM每发一个 ...

这要是9999个脉冲就太蛋疼了
等占空比的话可以定时器A输出,同时触发定时器B,然后定时器B的Top设到9999,用B的DMA来写A的控制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要精确的话,应该用DMA来控制吧,把需要的波形占空比存一个大数组里,然后用DMA传入TIM,TIM每发一个 ...

兄弟你说的这个我还真不了解  大家可以一起研究一下试试可是实现吗, 具体您说说怎么实现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是9999个脉冲就太蛋疼了
等占空比的话可以定时器A输出,同时触发定时器B,然后定时器B的Top设到9999 ...

这个 您实现了吗??? 咱们可以一起研究一下具体实现效果如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 您实现了吗??? 咱们可以一起研究一下具体实现效果如何

我倒是实现过8楼那个方法,那个还是挺直观,而且脉冲数很准。
程序不知道存下没有,回头找找。
9楼方法没做过,感觉应该对。

网友:
楼主说说实现的过程

网友C:
nuc120的pwm 俺研究过,可以实现脉冲准确计数,可以调整脉冲宽度,理论可以实现大概最大到3m的脉冲。但由于使用中断占用cpu时间,具体,能做到几组。最高多少的频率就没有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实现过8楼那个方法,那个还是挺直观,而且脉冲数很准。
程序不知道存下没有,回头找找。
9楼方法没 ...

您找找 看在stmF4 上可以实现不 我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找找 看在stmF4 上可以实现不 我参考一下

程序应该是找不到了,当时是回答这个帖子时临时写的一个小程序: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47073-1-1.html
等手边有示波器了我试试9楼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找找 看在stmF4 上可以实现不 我参考一下

嗯试出来了。目前72M的主频,输出3MHz的时候,脉冲数是准的;再高没有实验,可能会有困难。

这个是整个的配置函数,TIM3_Ch3是PWM输出,TIM4用来计脉冲数,DMA用来处理结束:

void TIM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GPIOB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TIM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 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 DMA clock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GPIOC: TIM3 ch3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Time base 配置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72 - 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 设置TIM3通道3为PWM输出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TIM_Pulse_off;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3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 设置TIM3为主模式 */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3,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3, TIM_TRGOSource_Update);

        /* Time base 配置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Down;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 设置TIM4为从模式 */
        TIM_SelectSlaveMode(TIM4, TIM_SlaveMode_Gated);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4, TIM_TS_ITR2);

        /* 使能TIM4更新DMA请求 */
        TIM_DMACmd(TIM4, TIM_DMA_Update, ENABLE);

        /* 开启TIM4 */
        TIM_Cmd(TIM4, ENABLE);

        /* 配置DMA1通道7 */
        DMA_DeInit(DMA1_Channel7);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0x4000043C;        /* TIM3_CCR3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TIM_Pulse_off);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7, &DMA_InitStructure);

        /* 开启TIM3 */
        TIM_Cmd(TIM3, ENABLE);
}

这个是输出脉冲的函数:

void Pulse_Generate(uint16_t count)
{
        /* 关闭TIM3 */
        TIM_Cmd(TIM3, DISABLE);

        /* 关闭DMA */
        DMA_Cmd(DMA1_Channel7, DISABLE);

        /* 设置脉冲数 */
        TIM_SetCounter(TIM4, count - 1);

        /* 设置占空比 */
        TIM_SetCounter(TIM3, TIM_Pulse_on);
        TIM_SetCompare3(TIM3, TIM_Pulse_on);

        /* 开启DMA */
        DMA1_Channel7->CNDTR = 1;
        DMA_Cmd(DMA1_Channel7, ENABLE);

        /* 开启TIM3 */
        TIM_Cmd(TIM3, ENABLE);
}

这里用PWM2模式,是为了在Pulse_Generate函数执行时立刻开始第一个脉冲,并且在最后一个脉冲结束后立刻启动DMA。

网友D:
stm32f103上用定时器级联做这个pwm计数,做到了100k以上,具体差1个2个脉冲的情况,没有深究,应用上不需要那么精确

楼主:
实验一下 看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试出来了。目前72M的主频,输出3MHz的时候,脉冲数是准的;再高没有实验,可能会有困难。

这个是整个 ...

兄弟你这个 我怎么在f4上实现不了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你这个 我怎么在f4上实现不了那

哦 具体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 具体是什么问题?

不输出 波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试出来了。目前72M的主频,输出3MHz的时候,脉冲数是准的;再高没有实验,可能会有困难。

这个是整个 ...

兄弟 我在STM32F4上实验怎么不输出波形,控制不了精确输出波形数量那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f103上用定时器级联做这个pwm计数,做到了100k以上,具体差1个2个脉冲的情况,没有深究,应用上不需要 ...

级联 我实验过 可以 但是最后收尾的时候 的波形出现了一个尖峰 有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试出来了。目前72M的主频,输出3MHz的时候,脉冲数是准的;再高没有实验,可能会有困难。

这个是整个 ...

兄弟你这种方式 是能控制 但是不能重复使用,比如按键启动一次 再按键在启动一次 下一次第一个定时器一直跑着 停不下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你这种方式 是能控制 但是不能重复使用,比如按键启动一次 再按键在启动一次 下一次第一个定时器一直 ...

可以去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我手上没有407的板子,对这个功能也没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去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我手上没有407的板子,对这个功能也没需求 ...

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 我想过 用中断 在传输完毕数据进入中断关闭这两个定时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 我想过 用中断 在传输完毕数据进入中断关闭这两个定时器 ...

我感觉这个只是避开了问题…
用DMA的原因是减小掉进入中断的那部分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这个只是避开了问题…
用DMA的原因是减小掉进入中断的那部分时间… ...

中断已经能关闭 这个 可以重复使用, 但是出现个问题  达不到我用的波形 同步,我把我波形发上来

网友(2013-02-04):
曾经F1实现过定量脉冲,2个定时器组成,完全硬件实现,速度有1MHZ,输出任意脉冲数,最大16位,输出任意 定时计数器计数的整数倍频率

网友(2013-05-18):
感谢各位,保存备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断已经能关闭 这个 可以重复使用, 但是出现个问题  达不到我用的波形 同步,我把我波形发上来 ...

哥们你最后实现了吗?我觉得这个功能很有用!!!

网友(2013-07-01):
做得好,收藏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要是9999个脉冲就太蛋疼了
等占空比的话可以定时器A输出,同时触发定时器B,然后定时器B的Top设到9999 ...

要是输出的占空比是固定的话,每次写入CCR的数也是固定的,DMA也有地址不增加模式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控制脉冲数上有点小误差 大约是1个脉冲数

有误差还说个屁啊,这玩意必须半个误差都没有,才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误差还说个屁啊,这玩意必须半个误差都没有,才有意义。

现在已经调整到精确控制了 ,兄弟你也说话太那个什么啦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调整到精确控制了 ,兄弟你也说话太那个什么啦把

不会吧,我这样的语气你都感觉不适应啊?
我可没有半点恶意的哦,只是表达了我认为这个东西一定要做到分秒不差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调整到精确控制了 ,兄弟你也说话太那个什么啦把

可否分享一下,我现在很可能需要用到这个,这样好像真的是伸手党了

网友(2013-09-15):
楼主你的问题最后解决了吗,用DMA方式的。我也在用407做,刚接触。能否把程序给俺看看,多谢多谢。479912215

网友:
高级计数器有重复计数的功能啊。

网友:
这个好东西,对控制步进马达最好了.

网友(2013-10-19):
为了降低成本把DAC换成PWM,刚好需要用到,谢谢,回去慢慢学习一哈

网友:
LZ能否把修改后的经验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误差还说个屁啊,这玩意必须半个误差都没有,才有意义。

MASK你的头像

网友(2014-06-12):
这个帖子必须顶,收藏先,等需要时再回头来研究

网友:
发脉冲CPLD很强大

网友(2015-01-29):
引用 网友B:
嗯试出来了。目前72M的主频,输出3MHz的时候,脉冲数是准的;再高没有实验,可能会有困难。

这个是整个 ...

我想用stm32F407VG的一个定时器输出四路PWM脉冲个数为7,这个思路是什么样地啊急用,如果有类似的程序发到我邮箱952683526@qq.com

网友:
楼主能否发一下你的程序到我邮箱啊,完整的。952683526@qq.com

网友(2015-07-27):
难道一定要两个定时器级联吗?

网友:
我发表过用DMA+GPIO+TIM精确输出脉冲个数的代码。不用定时器连级。现在产品运行很好!

网友:
mark一把,pwm脉冲计数。

网友:
低频的 估计还没有什么问题!要是发高频脉冲 你这个就不行了!

网友(2015-10-09):
引用 网友C:
nuc120的pwm 俺研究过,可以实现脉冲准确计数,可以调整脉冲宽度,理论可以实现大概最大到3m的脉冲。但由于 ...

能说说NUC120 是怎么实现的吗?

网友(2016-07-07):
刚好在想这方面的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 您实现了吗??? 咱们可以一起研究一下具体实现效果如何

ST的SVPWM 就是这样实现的。

还有一个专用的DMA寄存器。不光可以控制PWM的个数,还可以精确控制第几个脉冲的占空比。
不过好像只有T1,T8可以

网友:
比FPGA/CPLD复杂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