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ii 无法打开RTL viewer

楼主(2012-12-01):
quartus ii 编译完,打开RTL viewer后,在后台打开了,但是无法在前台打开。就像下面
但是无法最大化后查看
系统是WIN7

网友A:
意思是点击后该窗口也不能变成当前窗口显示出来?你的Win7有问题吧?试试Technology View能出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点击后该窗口也不能变成当前窗口显示出来?你的Win7有问题吧?试试Technology View能出现吗? ...

是的。是这个意思。以前用着都好好的。突然就不行了。我试试你说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点击后该窗口也不能变成当前窗口显示出来?你的Win7有问题吧?试试Technology View能出现吗? ...

你说的这方法也不行。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