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松下PLC软件编辑器中上升/下降沿是灰色,不能输入?

楼主(2012-12-01):
刚开始学习松下的PLC,使用的是比较早的FP ∑-C32,是不是因为这个PLC太早了,该如何输入上升/下降沿呢?

网友A:
是不是太老了不支持边沿指令,需要看手册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太老了不支持边沿指令,需要看手册确认。

谢啦,找到了,是太老了,不支持。

网友B:
不知道现在松下还有没有这样小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现在松下还有没有这样小的plc?

恩,是的,只有巴掌大小,很适合学习,方便携带~~
下面是我今天焊接的学习板~~

网友(2013-01-06):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现在松下还有没有这样小的plc?

有的,这是老货

新的替代品输出速度更快,价格还小降一点

网友(2013-05-09):
USB转串口 还是FT232方案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