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2051的驱动能力与红外发射距离

楼主(2012-12-01):
   如图,

    想使该电路的发射距离达到10米左右, 红外发射管该选择多大发射功率?
    离发射中心,周边10米范围内,要都能接收到该红外信号,那么发射管的角度该是选择多大的?
    如何提高发射距离?

   有能指教一下的吗?
   先谢过了!

网友:
认识认识

楼主(2013-02-03):
通过试验,采用下面的发射驱动电路,当发射头安装在层高4米的天花板下,
红外信号可以覆盖以红外头为中心的,半径为2米的区域.
2米以外的地方,因安装所在空间的限制,没有作测试!
改变电阻R1的阻值,可以改变红外信号的覆盖范围!
红外头的发射角未知!

网友:
R3放那里不合适吧,压降会影响Q2导通

网友:
发射管应该串联
还有就是多串几个,比如6~~8个等
同时提高供电电压

另:
在接收机上也同时多装几个接收管
这样距离就会远的

网友:
角度跟接收头有很大关系,,红外发光管功率很大的,我以前做的时候限流电阻小道了几十欧姆,3V的供电,,,,

网友:
楼主的那个应该有7-8米远了吧,都3个管了

楼主:
测试时候,接收品上面因为有丝网印刷的盖子!

网友(2015-01-26):
学习了,准备自己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