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中指针数组的定义

楼主(2012-12-01):
请教关于C中指针型数组:
    uint a, b;
    uchar c, d;
我如果想定义一个数组p,指向上面的四个变量,怎样定义?

实现的结果理想是:p[0] 的值实际是 a的值, p[1] 对应的是b, p[2]是c, p[3]是d。谢谢

网友:
uint a, b;
uchar c, d;
void *p[] =
{
    &a,&b,&c,&d
};

网友:
uint    a,b;
uchar  c,d;
void *p[4];
p[0] = &a;
p[1] = &b;
p[2] = &c;
p[3] = &d;

网友:
你这个有无符号整形又有无符号字符型,在使用的时候要加个强制转换

网友:
unsigned int k;
k = *(unsigned int *)p[0];
直接*p[0];会报错;keil实验

楼主:
谢谢,上面两种编译结果:Error[Pe513]: a value of type "int" cannot be assigned to an entity of type "void *"

网友:
为什么不用结构体

网友:
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