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or electric constant expressed in V/Hz 是指步进电机的什么参数?

楼主(2012-12-01):
今天见到步进电机参数测量的一个方法,想知道这是什么参数 单位是 V/HZA

楼主:
懂了

如果在整个转速范围内始终向电机供给相同的峰值电压,随着电机转速增加,电流强度会逐渐降低,因为电机的反电动势BEMF会显著降低施加到线圈上的电压。图4左边的波形描述了没有采用BEMF补偿技术的电机工作状况。从图中不难看出,随着电机转速增加,BEM以线性方式提高,因为线圈上的电压是实际施加的相电压与BEMF电压的差值,所以电流将会降低。
为修正BEMF增加对电流的影响,该产品在KVAL系数中增加一个修正BEMF的因数。本质上,就是在 KVAL初始设置值中增加一个修正值,以抵消BEMF的影响。由于BEMF直接与转速成正比,因此这个修正值因数是一个斜率,根据这个斜率和电流转速来计算实时修正值。该产品提供不同的修正值:第一个值是一个标准值,适用于电机从零转速开始加速运转,直到相交转速参数INT_SPEED设置的最高速度为止。在相交速度之上,可以用两个附加的斜率调整标准斜率,一个用于恒速运转和加速度,另一个则用于减速运转。当 BEMF修正值设置适当时,峰值电流在电机全程转速范围内保持恒定,如图4所示。图6描述了当一个电机加速运转时的实际电流波形。